[安卓] 小米11,电池只有15%时没充电,隔天直接不能充电又开不了机

楼主(2024-07-10):
小米11,前晚电池只有15%时没充电,隔天想开机使用,开不了机,以为经一晚上电池没电了,插上充电器没反应。

跑小米之家拆机检测,说是主板检测不到电流了,主板挂了。
就因为没有充电会造成主板挂了吗?实在不理解这种手机的失效模式,各位大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网友:
这说明小米的计划报废过了一点,手机还好,别的小米牌产品过了保修期多多少少都会出或大或小的问题,同一个产品 坏在同一个地方的很多

网友:
小米之家骗你呢,检测不到电流,让他们当面给你换块电池试试呢

为发烧而生的东西,其实好多都是贴牌产品,质量真不咋滴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池电量过低保护板保护不输出了,拆开机子电池拿出来,从电池两极直接充电不经过保护板,充一会电压上来再用正常充电器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好几年前用过lg g2剩百分之1电没来得及充电,突然自动关机后就再也开不了机了,充电也没反应。

网友:
电池电压太低了

网友:
我也有个手机是这样,无电关机后,再也打不开了

网友:
换电池试试看。不然电池拆下来检测电压

网友B:
电池坏了,买块新电池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池电量过低保护板保护不输出了,拆开机子电池拿出来,从电池两极直接充电不经过保护板,充一会 ...

谢谢,找个时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坏了,买块新电池换上

电池也才换了三两个月,改个时间去问问看。

网友:
小米11通病,cpu虚焊,重新焊接下就好了,200块钱

网友:
要么主板漏电,要么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C:
前两天也是11ultra,导航完,从手机支架上取下来突然黑屏,无法开机,按强制重启也不行,去了大连的小米授权中心检查了说主板坏了

然后花了500说给修好了

网友:
有时候充久一点也会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也是11ultra,导航完,从手机支架上取下来突然黑屏,无法开机,按强制重启也不行,去了大连的小米授权中心 ...

500?算是良心的了,,米11说更换主板要1,2千。

网友:
电池问题,掉电都能坏主板?!

网友:
火龙888,大概率cpu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