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车充电器XED326T+3842,3842的输入电压不稳定

楼主(2024-07-10):
电动车充电器使用XED326T+KA3842A 方案。我却没有找到此方案的电路图,一般都是3842+双运放结构的,我是新手如此就更迷惑了。

实测 3842的7脚12~14V不稳定。细节描述如下:
1. 尝试单独给3842_7脚+18V,结果是 8脚4.98V;4脚2.1V;其他脚低电。 如果给全新单独3842一颗料供电18V,没有任何外围电路它是否也能起振工作啊?
2. 3842_7脚的启动电阻,疑似是56K(实测46K),与一般150~200K差距有点远呀,46K做启动电阻正常吗?之后走线是经过SS8050到光耦2
3. 3842_5脚接地,怎么直接和3842_2脚VFB相连呀?

通过网上学习我尝试的一些动作以及以上我的一些疑惑,我看到芯片输入端不稳定一般建议查 3842_7脚相连线路。应该也就是 ①起动电阻(150K~200K)+100uF/50V电容 ;②整流二极管+2Ω电阻到变压器。如此外还有需要注意的点吗?
请教大家解惑啦谢谢。

楼主:
因为我没有备料可以直接替换测试,等找到其他充电器吧。现在 我先研究理论上排除检测流程,嘻嘻。

网友A:
你这个标注是不是用QQ截图了标注出来的?新版支持虚线了?我刚看了一下线框只能是实线
你标注光耦是虚线,标注3842是实线,新版做到的还是其他软件?

网友B:
这货输出接电池才工作
C25隔壁的100K是启动电阻

网友:
PICPICK就可以虚线

网友C:
起动电阻是连初级大电容正极的

网友D:
RJ1去的方向才是启动供电的来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标注是不是用QQ截图了标注出来的?新版支持虚线了?我刚看了一下线框只能是实线
你标注光耦是虚线, ...

我用的不是QQ截图,而是 FSCap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输出接电池才工作
C25隔壁的100K是启动电阻

1. 这货输出接电池才工作
    你的说明不完整,初级电源IC通电就开始工作啦,①对于3842来说通电后7脚得>16V起振,随后变压器副绕组持续给出14V左右的输入电压;②3842工作后就有8脚5V、4脚~2V、6脚输出方波。对于次级才能说接电池后才工作。

2. C25隔壁都不是启动电阻,并且也没有一个是100K的,色环完全对不上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动电阻是连初级大电容正极的

这么说没错,但从我给出的图二,可以从走线看出3842_7脚相连的电阻式个46K(色环56K)

楼主:
引用 网友D:
RJ1去的方向才是启动供电的来路

你说的应该不正确,RJ1这里靠近变压器但走线是连到LED。3842的启动,应该是由+300V经过启动电阻让3842起振,随后变压器经过20Ω和整流二极管给3842_7脚持续供电。
而从我给出的图二可见,3842_7脚走线情况。这启动电阻46K(色环56K)

网友E:
C25左边边上的那个稍小的电阻和LD1串联然后经过J1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C25左边边上的那个稍小的电阻和LD1串联然后经过J1是启动

这么说,还真的如此,现在想明白了, C25边上小电阻200K,经过LD1,再通过RJ1,连到了3842_7脚了。
从实际现象来说,7脚有11~15V跳变电压,通过都是2次供电线路问题。而我在实际测试时也发现问题。2次绕组居然是没有电压,即图二中,黑色线圈(2次绕组)-2Ω-整流二极管这路没有电压,因此使得3842在反复启动。

那么请教下,变压器主绕组有+300V,那么2次绕组就必然有电压。我的常识告诉我变压器初级有电,次级就应该感应有电,但那个2次绕组分布位置和主绕组都在一边的,我有点吃不准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还真的如此,现在想明白了, C25边上小电阻200K,经过LD1,再通过RJ1,连到了3842_7脚了。
从实 ...

这个直流不会有输出,必须3842驱动MOS管,然后主线圈脉冲放电才有输出;
线圈是高频,可能你的表测不出来,你看看那2欧是不是变大了,或者那个二极管是不是坏了还有那个电容是不是容量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么说,还真的如此,现在想明白了, C25边上小电阻200K,经过LD1,再通过RJ1,连到了3842_7脚了。
从实 ...

还有这个双光耦的电路,我感觉是有低功耗待机的,这个跳动可能就是在低功耗待机,接个负载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个双光耦的电路,我感觉是有低功耗待机的,这个跳动可能就是在低功耗待机,接个负载试试吧 ...

我很少修电动车充电器,但是从网上学习到的来看,无论是否双光耦还是防反接,在初级部分应该都是跑满的,电源IC应该出的电压应该都满,待机时 3842的6脚也只是12V电压低些,有负载时6脚会正常输出16V,而不可能是跳变状态。你觉得呢?

如你所说,3842必须要先驱动MOS管,我用万用表测量3842_7脚上电过程一直0V没有变动,当然如果用示波器抓波形更可靠。所以我更怀疑是 3842坏了,我有尝试直接在PCB上给3842单独加18V直流电,结果是8脚有5V、4脚有2.1V 除此外其他脚都没有电压!就算4脚有5V但如果6脚没电压,是否能判定 3842损坏啊?

是否能拆下3842后加电测试啊,这样就肯定不受外围电路影响了!?

网友F:
取下光藕1,再上电测试,我怀疑是它导通使电源间歇待机。
可以看出此充电器必须接电池,才有二次输出。

网友:
次级有保护的要先去掉保护再测试,简单说,后级有保护的要搞清原理才能更好维修

所以对于这类充电器,如果没有图,建议重新买一个

否则老实描图,慢慢分析,直到最终找到问题,这种就不计成本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对于懂原理的人来说,一般都直接扔了,次级复杂的充电器,没有图,那纯属找不自在,除非是闲得蛋疼的大师才会去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取下光藕1,再上电测试,我怀疑是它导通使电源间歇待机。
可以看出此充电器必须接电池,才有二次输出。
...

“听人劝,吃饱饭” 我接上电瓶后,果然就正常啦。
原先,一直觉得在没负载时,让电源芯片不断重启重启,很不合理,应当是无负载就处于待机状态更妥当,万万没有想到,设计就是这么意外,好吧好吧!

你说的取下光耦1 再上电。这与不接电瓶不就是等效了嘛? 接电瓶不就是要让光耦1导通,所以直接短接光耦1的输出,才是等效与接电瓶了。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2024-11-10):
引用 楼主:
这么说,还真的如此,现在想明白了, C25边上小电阻200K,经过LD1,再通过RJ1,连到了3842_7脚了。
从实 ...

请问您的这个板子还在吗?
我有一个一样的板子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