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不开机维修最后扩容128GB

楼主(2024-07-10):
网友寄来一台斐讯N1盒子,用户说有天晚上停电就再也不开机了,收到快递后,12V直流电源上电,电流直接290ma左右不摆动不开机:

打开CPU屏蔽罩,触摸CPU,CPU发烫,莫非CPU挂了? 测量各路供电,发现CPU的1.07V供电升高到1.7V,怪不得CPU发热:

接下来更换一个电源芯片上去,再次测量电压恢复1.07V:

上电电流60MA,不启动

刷机,卡2%,有点头大

这个问题一般是cpu或者运行内存虚焊引起的,于是先拆下运行内存,拖干净焊盘:

内存颗粒重新植锡:

重新装好四个DDR3内存颗粒,再次刷机,报错4%,只能干CPU了,拆下CPU,拖干净焊盘:

CPU重新植锡:

装好CPU,不装闪存,刷机卡7%,正常了

直接装上128GB闪迪EMMC,改好绿色指示灯,刷机,一次过

至此,完美修复并扩容128GB,谢谢大家观看,需要维修扩容的联系俺vx:corecool001

网友:
这手艺可以,赞一个

网友A:
不能扩内存么

网友:
好创意,更是好手艺

网友:
低调的高手。

网友:
植球植的漂亮

网友:
大佬这手艺是真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扩内存么

好像这个soc最大支持2g ram

网友B:
1.7V串个二极管得行不呢?楼主无聊时候试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V串个二极管得行不呢?楼主无聊时候试试哈

没用,这是芯片本体损坏,电压还会一直升高直到cpu玩玩

网友C:
为什么要改绿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改绿灯呢

原来的老化发黑,亮度不行了,顺带改了

网友:
楼主这手艺可以,赞一个

网友:
这手艺可以,赞一个!!!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