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滚筒洗衣机内筒装饰盖螺丝怎么拆

楼主(2024-07-10):
松下洗衣机的内筒有个塑料盖断了,一直想换掉,无奈中间的螺丝怎么拆都拆不下来。没这个盖子,衣服经常会被刮,只好用胶固定,但热熔胶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还是会脱。网上看了看也有同样问题,都是螺丝拆不下,试过电动扳手也不行,今天下单一个重型螺丝刀,看看能否拆下来。不知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网友:
先加热再拆看看

网友:
等水干 了,用AB胶

网友:
有可能是反牙丝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反丝,另外敲击扳手,估计不能用

网友:
是不是反丝的

网友:
这颗螺丝不好拧,以前也试过,也许是我方法。还有这螺丝可能在安装时滴了凝固剂的,所以不好拧

网友:
可以用冲击螺丝刀试试

网友:
这颗螺丝不好拧

网友:
个人建议用电吹风加热,反丝拧试下,多吹会,估计有螺纹胶

网友A:
1. 是普通正牙,不是反丝。  2. 用8mm粗以上批头或螺丝刀  3.  手动冲击在这个位置,可能敲起来不顺手。

网友B:
不拆了,直接环氧树脂胶粘个塑料片

网友:
清理干净残留就露着挺精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普通正牙,不是反丝。  2. 用8mm粗以上批头或螺丝刀  3.  手动冲击在这个位置,可能敲起来不顺手。  ...

我看好多人说是正牙,冲击螺丝刀是可能不太好用力。到时等天气凉些,阳台好用业时把整个内筒拆下来,彻底清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了,直接环氧树脂胶粘个塑料片

洗衣时,会刮衣服的,有段时间没粘,有些衣服都蹭坏了。

网友:
反个方向拧下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好多人说是正牙,冲击螺丝刀是可能不太好用力。到时等天气凉些,阳台好用业时把整个内筒拆下来,彻底 ...

刚到手冲击螺丝刀,确实不受力,看来只能拆筒了。

网友:
有螺纹胶所以难拆,加热后可能好拆点

楼主:
昨天刷到一个家电清洗的视频,也是松下的斜滚筒洗衣机,清洗时也拆不下这个螺丝,倒是把6颗螺栓拆了,把内筒提出来。清洗时把三角架有颗螺丝拆滑了,后来干脆换了整个三角架。

网友(2024-08-15):
这种老款的螺丝特别难拆,真不行的话建议请专业人员洗一次以后就有经验了,前后自己也拆了五六台洗衣机,有波轮的有滚筒的,也看了不少相关视频,才对洗衣机拆解基本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