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ad mini4更换电池

楼主(2024-07-10):
苹果mini4更换电池

故障是充电100,一下子就没有电,考虑电池问题,购买新电池更换
更换好,测试正常,估计之前更换的电池有问题

正面反面

拆开

电池故障

拆开

故障电池

新电池

新电池

测试待机正常

网友A:
又能满血复活了  话说这新电池续航能力咋样  比不上原装的吧

网友B:
系统怎么样?家里也有1台正吃灰-系统版本忘记了!反正感觉运行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能满血复活了  话说这新电池续航能力咋样  比不上原装的吧

估计不如原装的,因为看电池小,不过便宜

网友C:
苹果的原装电池还是很能打的。我自己用苹果这么多年换过几次电池,发现市面上标什么超容电池的连苹果80%健康的电池都赶不上。寿命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专业维修的吗?我也有个mini4,电池鼓包了,换了个电池,耗电很快,机器有漏电。判断是usb充电管理芯片
结果底下有胶拆不下来,用手持打磨机给打磨了。现在有几个焊盘不知道是掉了,还是没打磨到位,一直没弄出来。没有显微镜,也看不了。就放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怎么样?家里也有1台正吃灰-系统版本忘记了!反正感觉运行很慢!

不知道,没有密码,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原装电池还是很能打的。我自己用苹果这么多年换过几次电池,发现市面上标什么超容电池的连苹果80%健 ...

的确是的

网友D:
有一台,mini2也是电池坏了,然后用6节三星3000mah的电池并联供电(三星18650电池,30Q),用纳米胶粘后盖上,用了4年多了。

网友:
都是高手,比专业的还搞得好

网友:
外置电池也是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一台,mini2也是电池坏了,然后用6节三星3000mah的电池并联供电(三星18650电池,30Q),用纳米胶粘后盖 ...

嗯,是个不错的方法。我有一个AIR1代用了有十年了平时就插个充电器挂在支架上看电视,电池也不行了。我觉得也可以用你这个方法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是个不错的方法。我有一个AIR1代用了有十年了平时就插个充电器挂在支架上看电视,电池也不行了。我觉 ...

我有个air2好久不用了,感觉性能不够用,你这air1卡不卡

网友F:
这个旧电池也不是原装的吧,都有维修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旧电池也不是原装的吧,都有维修标签

是之前更换的电池不行,电量不准,

网友:
原装电池很难买到

网友:
为什么不测测拆下的电池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