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一个双盘位的nas,放书柜里不丑的,大家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4-07-10):
主要是存储工作重要文件,这些年攒下来的,大概20g左右,空间不需要太大,但需要双硬盘,担心哪天硬盘坏了好有备份。
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最好外壳好看,体积不太大,放书柜里不丑。

网友:
文件重要,就买正品,品牌货。。

网友A:
弄个模拟主板自己可以弄个

网友:
重要文件必须上服务器组raid

网友:
nas存几十个G的东西吗
单买几个硬盘分开存放靠谱
还有,不丑,不好说

网友:
20G用移动硬盘,机械盘备个份就行了吧.

网友:
弄个海康威视h100够了,不大,好看2.5寸盘,功率小,噪音小。Mage20 pro也好,设置晚上自动关机就好了,不然放房间会有声音

网友:
预算高可以群晖威联通,低可以国产nas,不过双盘位建议买x86架构的,功能多,尽量别买arm架构的

网友:
20G买俩128G的U盘 存着不好么

网友:
觉得还是买群晖等成品,省心省事

网友:
重要数据冷备份,不重要的就网盘吧。文件太小,没必要弄个nas

网友:
成品nas样子都差不多的,如果觉得丑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20g也不用买什么nas了,买个插拔方便的硬盘盒,再买个干燥箱,弄几块硬盘插硬盘盒里备份,备份完拔下来放干燥箱里密封保存,100块够了,为了20g数据去买nas完全是浪费

网友:
EPSON ST180  加两块硬盘  安装个Windows server系统   成本不高

网友:
书柜什么样子?放书柜是不是散热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模拟主板自己可以弄个

买什么牌子主板呢?

网友B:
极空间Z2PRO 系统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极空间Z2PRO 系统好用

z2pro系统有多好用?

网友:
一个n5095/n100之类的小主机

装win或刷群晖

SSD和2.5寸机械盘上各放一个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