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机一台疑似假天线的D-Link DWL-3200AP上古无线AP

楼主(2024-07-10):
型号是DWL-3200AP,去年捡到一台,现在又捡到2台,不用钱的哈哈,不过螺丝还是特殊螺丝,拆开发现天线怎么像假天线?

楼主:
cpu不认识,没见过,而且屏蔽下面怎么好像还有个天线接口来着?后背则一片空白。

网友A:
一根是直接焊电路板上了

楼主:
我去进不去,不知道能不能恢复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是直接焊电路板上了

有吗?看不出来,我看到右边那根好像走线进那个铁片网了,中间还有个天线接口。

楼主:
全英文的。。只看得懂一点点。。翻译也不能翻译。

网友B:
都是这样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这样的天线

这样吗?我以为是三代WiFi只有54所以一根天线也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吗?看不出来,我看到右边那根好像走线进那个铁片网了,中间还有个天线接口。 ...

右边通过馈线连到电路板上了

网友:
不是假天线,线在电路板上

网友C:
Atheros还是很出名的,只是后来被高通收购了。
当年刷路由器的人对AR9331  AR9341应该很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heros还是很出名的,只是后来被高通收购了。
当年刷路由器的人对AR9331  AR9341应该很熟悉。 ...

AR231X可是有UBNT的...

撸主这个固件是基于MTK SDK编译的,这鸡鸡像是4/16的货,可玩性不高,硬改成32M内存倒是可以刷DD/OP等这些第三方固件...

网友D:
两个都是真天线,屏蔽罩边上那个是测试传导用的连接器(带开关)外部连接器插上后,会断开和天线的连接

网友E:
都是真天线,主板还有个印刷天线,跟外接的并联着,屏蔽罩旁边的接口不是接天线的,是调试口

网友:
线在电路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都是真天线,屏蔽罩边上那个是测试传导用的连接器(带开关)外部连接器插上后,会断开和天线的连接 ...

原来这样,不过速度很慢,才10-20m,而且2台一台天线断了,换上好的速度也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真天线,主板还有个印刷天线,跟外接的并联着,屏蔽罩旁边的接口不是接天线的,是调试口 ...

你的意思是总共有三根天线?

网友:
应该是真天线   有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