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72v35Ah的充电器,顺便问问两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24-07-10):
邻居拿个充电器过来,说炸了,拆开一看,确实炸了。有几个电阻明显皮都炸了,量了一下,发现保险、开关管都坏了,量了电源芯片UTC3842D,阻值正常,其他没有发现坏,但是有炸裂的两个电阻不知道阻值,请教坛友这两个电阻阻值分别多大?谢谢

网友:
芯片估计也挂了

网友:
MOS电流取样电阻坏,3842基本上必坏

网友:
一个应该是芯片6脚连mos管g极的电阻几十到100欧,另一个估计是下拉电阻几k到几十k

网友A:
上边的那一个O.33歐姆,下边的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边的那一个O.33歐姆,下边的看不清楚。

像是0.22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是0.22欧

O.22的少见,0.33的用的多。

楼主:
引用坛友IlovePLC的贴 分享小刀电动车72V充电器电路图,简单分析工作原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1165-1-1.html  不知道换这三个阻值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坛友IlovePLC的贴 分享小刀电动车72V充电器电路图,简单分析工作原理。https://www.mydigit.cn/thread- ...

没问题的,0.22 0.33都差不多。

网友:
就是34,40,35。

网友:
写错了,
你写成8342了。

网友:
希望能修好

网友:
一眼山寨,丢垃圾桶

网友:
一炸都是一大片

网友:
参考原理图,顺顺线路根据所在位置和起到的作用确定大概阻值。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3842 充电器电路基本都差不多

网友:
对于72v35ah的充电器,你这个质量太差,可以扔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35A的呢,看着也不像35A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