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变频空调故障,求解

楼主(2024-07-10):
2个月前,表姐夫说,近期家里空调外机很响,夜间影响休息,我随口说风扇缺油了吧,加点看看。上周又说买回来压缩机脚垫,涉及拆电路板,想我去帮忙换。就去了。不是风扇传出来的响声,是压缩机处传出来,嗡嗡嗡。。。。。,对比家里另一台同机型格力,确实响些,但我认为也不是很响。开拆。(他是问电工,推测要换脚垫,买回来,拆机后,发现买大了,又去买)。没换之前摇一下压缩机,对比下,是有一个脚较松。全部卸下3个垫,对比新买垫,新件多一个环,意思是换好后,压缩机会高0.5CM。且新件较软,旧件偏硬,用了13年,认为老化。信心满满换好。开机,怎么还是嗡嗡嗡不停,脑子都嗡嗡的。跟没换似的。我说:可能是压缩机有问题了。没招,那就这样用吧。谁知道,当晚用了不久,说是半小时左右。就出现E5故障(通讯故障,变频板故障),不制冷。纳闷了,我们都带壳抽出来电路板,就拔过几个插脚,没有动过其他元件。我认为不存在人为弄坏电板。第二天再去,开拆,压缩机根本不工作,不嗡嗡了。电路板目测没烧件。测了一下压缩机3个引线,都是2欧左右,百度说一般有3---6欧。结合之前嗡嗡响,我说可能压缩机故障了,也可以换电路板试试,200元左右。最后他们不修了,计划换新。

请教:真是压缩机死翘翘了?有没有可能是电路板异常,引起压缩机嗡嗡叫。有这么巧,不换脚垫就不坏,一换就出E5了。测过压缩机温感器,0欧,正常。
这帖写了大半小时

网友:
图1  那个线没接?  一般都是L+N+通讯线+接地  4线制

网友A:
换我也是淘汰换新了,这放现在应该是五级能耗标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我也是淘汰换新了,这放现在应该是五级能耗标准了

一、格力空调三种机型显示E5的含意:
1、格力定频空调显示E5代表——低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
2、格力变频空调显示e5代码——为室内外通讯故障。
3、格力分体立柜式空调显示e5为——低电压保护,堵转过流保护。
二、格力定频空调显示E5的维修方法:
1、查看电压是否过低,可建议用户安装稳压器。
2、外机电容是否损坏。
3、外机散热是否良好,内机过滤网和外机的冷凝器是否太脏。
4、控制板故障,更换控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我也是淘汰换新了,这放现在应该是五级能耗标准了

我的都裝了最新的,還帶WIFI功能,室外機放在室外樓下(我住二樓),一直都很安靜!

网友:
线接错了的可能性比较大,年头多了,接触面可能氧化了,按图仔细再查一回。
第一张照片的3号线怎么没接呢?这是电源线,不接外机可能没电。

网友:
正如坛友们所说的,多出来的那条线是本来就没接的还是拆完装回去的时候忘记接了?

网友B:
现在技术提升了,质量下降的越来越厉害了,还有次有网友分享以后炸机直接会炸到CPU上,谁修的了?
只能找售后换板。

网友:
可能真的是没有接好线呀

网友:
所以说拆之前要拍照

网友:
看样子是把线抖松脱了

网友:
有后续吗?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不是有系统图吗,分块判断故障,现在先不用测电阻,AP2的外围先查下

楼主:
统一回复,都接好线,图一是拆一根后想起来拍照,才拍的。我一共就拔过4个插头,而且都是一一对应的接头,错一个都接不上,没有忘记接,还检查过才通电,2个人4个眼都看着。当时运行了几分钟,还是嗡嗡嗡,就收工回去,谁知道当晚就出E5了。最后没修好,打算换新机了。这么想的:即使换板成功,没有E5 ;也不一定解决嗡嗡叫问题。

网友:
通电状态下看看主板310V电压有没有?老变频空调,电抗器位于外机下部,容易进水生锈。拆装压缩机时候会不小心碰到它导致开路?反正先查外机主板电源,310V 12V 15V 5V这些不正常都会报通信故障。当然,老空调内外机连接线绝缘老化漏电,也会报通信故障。

网友:
格力变频E6才是通讯故障,,E5是低电压过电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技术提升了,质量下降的越来越厉害了,还有次有网友分享以后炸机直接会炸到CPU上,谁修的了?
只能找售 ...

售后也修不了(售后的只会换板,都不懂修板的),,网上或者专门修板的可以修,,换CPU,,网上有各种带程序的CPU卖,,值不值得修而已

网友:
以旧换新可以值几百块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