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教,SAS,SASI硬盘怎样接入正常sata接口的电脑

楼主(2024-07-11):
偶得三块监控换下来的硬盘,主要是不读盘,拧开硬盘电路板,把接口仔细的擦拭后发觉是好的,现在有问题请教坛里的高手,我把它接入前段时间自己做的硬盘柜,电脑里面没有盘符,但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到,后来网上找了好久,有的讲这个是SASI硬盘,有的讲这个是SAS硬盘,自己摸索了好久,一直没有解决,看看接口,跟SATA接口一样,不得其解了,只能上来请教坛友门,我这个到底是属于啥硬盘?为啥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但我的电脑里面没有盘符?这硬盘怎样接入正常使用的电脑?这里先谢过大家了

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就是没有盘符

就是这种硬盘

看看接口,不是跟SATA一样么?
看来是学到老;学不了,这里先感谢大家了

网友A:
正常?  标准sata接口不能接 sas

https://blog.csdn.net/Perfect886/article/details/118362672

网友:
sas硬盘怎样接入正常使用的电脑 加片最便宜的 sas 卡+线

https://www.seagate.com/files/docs/pdf/zh-CN/datasheet/disc/sv35-data-sheet-ds1679-6-1112cn.pdf

https://www.seagate.com/staticfiles/support/docs/manual/ce/SV35%20Series/SV35.6%20Series/100687219f.pdf

sv35还是sata吧 主板bios 问题 硬盘坏的

网友:
这个就是sata接口

网友B:
sata口的,看不见盘符是因为监控机的格式和台式机的不一样,下个dg格式化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标准sata接口不能接 sas

谢谢解答,终于弄懂接口定义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口的,看不见盘符是因为监控机的格式和台式机的不一样,下个dg格式化就行了 ...

谢谢,我先试一下是否格式化后能行,谢谢

网友:
买一个sas卡就能用了

网友:
sas硬盘正常去买点硬盘笼背板就OK了然后转sata线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看图片,硬盘就是sata接口的。应该是格式化的方式不一样,windows认不出来。
监控上估计都是跑的linux系统。在window上需要重新格式化。没有重要内容格式化就行了。

网友:
型号是SATA的,磁盘管理 里重建分区再格式化试下

网友:
sas公口的两排针之间是封闭的,母口中间是空的。所以sas母口可以用SATA盘,但SATA线接不了sas盘。
你这个中间是空的,是SATA盘。

网友:
这个就是SATA的接口,在磁盘管理找到重新格式化就行了,原来监控盘的文件格式WINGDOWS不认而已。

楼主:
谢谢楼上帮忙的大神们,谢谢指点,这三块盘是监控机上换下来的,现在的情况是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磁盘管理里面却没有,我的电脑里面也没有盘符,我估计有二个情况,一个就是楼上大神讲的格式问题,另一可能就是这盘有问题,接下来准备用PC3000看看到底是啥情况,谢谢大家指点,后续继续向各位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