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明豹三眼怪手电筒拆修

楼主(2024-07-11):
       又来活了,同事小手电筒不亮了,拿过来让我折腾。明豹三眼怪手电筒小巧玲珑,质量还不错,上网看看30大洋左右,平时用用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那就开始折腾吧!

先来看看外观,铝合金外壳,三颗灯珠,Type-c充电口

旋开电池仓,用18350锂电池

旋开镜头,三颗并联P35灯珠,检测灯珠没问题

旋开驱动板压盖,取出驱动板

插充电器检测,发现是接触不良问题

先来看看驱动板,是由三片PCB拼接组成

这片是充电板,LTH7充电芯片

背面是空白元件焊盘,和板间连接焊点

充电板下面是驱动控制板,8Pin无丝印芯片和MOS管,背面是开关按钮和指示灯

圆板是电池接触板,弹簧正极,边环负极

接触不良的地方就是红圈里这个焊点,是整板正极连接点,分析是因为反面开关按钮长期按压施力造成

这个正负极连接点在板背面也有对应的焊盘(红圈内),可惜出厂时未进行焊接,也是引起脱焊的原因之一

对脱焊焊盘和对应未焊接焊盘都进行补焊处理,加强连接机械强度

补焊后插电测试,指示灯点亮

焊接灯头连接线,灯珠成功点亮

回装各部件和电池,充电测试,开关红色指示

测试充电电流正常(电池电压较高,电流较小)

各档位测试正常,开关绿色指示

小电筒维修到此完美收工!!

网友:
这么短,放口袋轻便。

网友:
这小手电很精致,做工也还可以,就是电池是18350的,可能有点小,我还是喜欢用18650的;没得话说,改天上网买一个,把玩一下,做个抚摸党。

网友:
背面的空焊盘看着像是给4056准备的

网友:
这个小手电很漂亮啊!

网友:
结果是个空心仓

网友:
虽然携带方便,但是18350的续航肯定也是太短了

网友:
原来立式TC口是用在这里的

网友:
续航才是最影响手电使用的吧

网友:
小手电很精致,就是灯珠比较差。

网友A:
大神们,这类型手电用一段时间,大概几个月到半年左右,开关都会不灵敏(不是个别事件),我5-6个不同类型的手电都是差不多的毛病,用久了开关就会不灵敏,现象就是有时候按几下才能点亮,有时候按一下就会爆闪,反正就是开关都有问题,这个这么搞,能修复吗?

网友:
18350便携性强,就是空心仓,

网友:
短小精干,就是不知道续航怎么样。

网友:
至少有定时降档,好点的是温控降档,最亮不降档,会烤化光学亚克力透镜。楼主手电可以加紫铜片,压入在灯珠基板后面,灯板中间串PPTC自恢复保险丝,改铝合金连体灯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这类型手电用一段时间,大概几个月到半年左右,开关都会不灵敏(不是个别事件),我5-6个不同类型 ...

不是加WD40吗?或者酒精,多按几次

网友:
塑胶筒,不要过热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加WD40吗?或者酒精,多按几次

我感觉会不会是那个润滑脂连接开关和手电筒壳体的问题。

网友:
放口袋胖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