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8Plus突然不开机了~主供电滤波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7-11):
前两天修的苹果8Plus,今天有空发个贴。邻居前几天换过电池的8Plus,说突然不开机了、充电也没反应

拆机上电就短路大电流

拆下主板,测试下主供电网络,短路了

显微镜下看看测试处

热成像仪先看看,发现此处一颗小芯片发高热,应该是后级有短路的

再继续检测其它位置,发现有电容发搞热了

抠下电容测试下,电容确实短路了

电容背面有CPU,如焊接回此电容可能会产生CPU爆锡短路,此网络上有很多颗滤波电容,暂不用补回了

贴上新的贴纸

主板装回机壳中,前几天换过电池的

完美修复不开机问题

END

网友:
贴片元件越来越小,质量却越来越差!

网友:
8p还在用,真够坚挺的。

网友:
看来不开机电容短路的概率很高啊

网友A:
市场价300妥妥到手,就是不知道友情价是多少?

网友B:
设备高大上,又是显微镜,又是热成像和FLUKE

网友C:
发财电容,让楼主发财!做手机里面就不能搞好质量的,成本能多几块钱?

网友:
手机电容的问题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高大上,又是显微镜,又是热成像和FLUKE

哈哈哈 !!!!!!1

网友:
我有一部三星A9   STAR手机,不知道现在屏幕好找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场价300妥妥到手,就是不知道友情价是多少?

邻居之间微暖一下的取暖总归可以有呀

楼主(2024-11-14):
引用 网友A:
市场价300妥妥到手,就是不知道友情价是多少?

这边市场价没那么高喽,毕竟不是双层主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财电容,让楼主发财!做手机里面就不能搞好质量的,成本能多几块钱?

质量太好了后,我们会失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