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石英钟的跳秒机芯驱动扫秒机芯电机失败?

楼主(2024-07-11):
一个扫秒石英钟芯牛屎的+极供电线断路,正好一个跳秒机芯壳子碎裂,臆想让跳秒机芯来驱动扫秒电机以救活静音的石英钟,结果失败告终。

图中下面壳子碎裂的是跳秒机芯~走时正常,上面是扫秒机芯,牛屎+极线断路电机是好的

拆开机芯取出PCB板

扫秒电机铁芯比较跳秒电机的稍微区别是多一个短路条?

断开
扫秒电机与牛屎引线,连接到跳秒机芯的电机焊点上(原线圈断开),通电后扫秒电机只能稍微抖动不能转动~臆想破灭~本打算利用一下质地不错的扫秒机芯的齿轮及指针部分结果败了

不知同是扫秒机芯电机是否互换?或者用扫秒机芯能否驱动跳秒电机?

网友:
好像不能直接换的吧

网友:
估计是齿轮实际不同吧

网友A:
牛屎是单片机吗?这种机芯转动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扫秒和跳秒的驱动频率不同的,跳秒驱动的力矩要大

网友B:
能维修石英表机芯的都是高手,佩服楼主,是个喜欢折腾的人;换个电池,只要不走了,估计就坏了,直接换新的了。

网友:
这种石英表机芯,坏的可能性就是晶振坏了,晶振不跳了。十几年前就帮人修过这种钟,很多都是并一个好的晶振起搏一下就好了,但最好是换掉晶振,毕竟晶振品质不好了。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维修石英表机芯的都是高手,佩服楼主,是个喜欢折腾的人;换个电池,只要不走了,估计就坏了,直接换新的 ...

看了下原理很简单,修的话估计难度不大: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e411p74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是单片机吗?这种机芯转动的原理是什么?

牛屎应该是石英钟专用颗粒吧,钟芯电机当属于永磁同步电机~就是牛屎输出给电机线圈脉冲电流(据坛友示波器测量:跳秒的是每秒一个脉冲;扫秒的是每秒8个脉冲),借助永磁转子和电机磁极不对称结构,使得转子连续转动~~

网友C:
跳秒机芯的电机扫秒电机肯定不一样,具体怎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跳秒机芯的电机扫秒电机肯定不一样,具体怎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

上面有坛友说了,跳秒一秒跳一次,扫秒一秒跳8次,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扫秒的跳动间隔变小了

网友:
没研究过,频率不一样

网友:
计算方法不同

网友:
直接用整个扫秒机芯替换跳秒就行了,还用跳秒机芯,驱动扫苗机芯?这样做无异于 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秒机芯的电机扫秒电机肯定不一样,具体怎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

看到扫秒电机微微摆动,可能转子磁极对数不同吧~电机的磁极都是一对,跳秒转子也是一对磁极,那么扫秒电机可能是多对磁极?

网友:
虽然扫秒和跳秒的原理相似,但是在电机和齿轮设计上估计还是有点区别的,用一个的板子去驱动另一个的电机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输出频率不同怎么用

网友:
可能齿轮不匹配

网友:
跳秒的电机i转子磁芯是1对磁极,扫秒的多一些,跳秒的转子每秒转180度,扫秒的为了转动连续性,定子极靴形状也有差别,转子磁极有多对,输出脉冲波形也不同,线包阻抗也不同,两种直接替换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