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阿尔郎平衡车锂电池修复激活

楼主(2024-07-11):
19年给外孙女买的阿尔郎平衡车(36--42V电压),近1年时间没有用,也没有充电保管,

现在小孩要玩却没有电了,也充不进电了,一充电显示充满,开机没有反应,应该是电池问题。

拆开量了一下10节18650锂电池串联电压只有3V,单只0V电压的多,长时间没有充电,因为锂电池自放电

导致锂电池饿死了。

采取逐个单只锂电池用DC4V充电激活的方式进行激活,很幸运全部激活,恢复正常,顺利通过了小朋友验收!

网友:
小孙女5张奖状了啊

网友A:
这个要掌握平衡挺难的,还是小孩子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掌握平衡挺难的,还是小孩子厉害。

成人玩这,玩轮滑摔骨折的不少哩!

网友:
有的电池包好轻

网友:
单组充电修复,能够激活挺好的

网友:
电池激活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人玩这,玩轮滑摔骨折的不少哩!

最主要的是这个其实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平衡车,只能算电动扭扭车。
我试过这种,根本玩不了。这个是靠两只脚的角度来控制的。
但我骑我家孩子的九号平衡车,就很好操控,靠腿控杆配合身体倾斜,二者控制原理根本不一样。

网友:
能激活还不错,说明电池质量挺好。

网友:
不用单节激活这么麻烦,跳过保护板用充电器充几分钟就有输出了,然后再正常充电就好了。

网友:
请教一下,单只锂电池用DC4V充电激活,DC4V好像用的比较少啊,用3V可以吗?

网友:
最后的奖状是来炫耀的。

网友:
这个东西俺是不敢耍的

网友:
都当爷爷的人了,看来坛友的年龄跨度大啊

网友:
能激活说明电池质量不错

网友:
这种车子试过几次玩不来  电池焊点看着像diy产品

网友:
这东西不安全,突然断电容易磕,我是没胆子玩

网友:
能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