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台2004年生产的海信牌老电脑

楼主(2024-07-11):
收了一台老电脑,好像是海信商箭系列的,看配置在当年也是中高端配置了,pentium4 2.6GHZ的,收的时候试机还挺流畅。
IDE接口的老硬盘、老光驱,试了下光驱能稳定读碟,不错。
没有软盘,没法试能不能读软盘,但是开机时软驱 吱啦啦———— 响了一声,起码是通电的,正常工作的话问题不大。

打开一看灰尘太多了,就逐一拆掉主板、电源、光驱、软驱、硬盘清理下灰尘

奇怪的是竟然没有猫,估计是卖家改装过。

网友:
扫一扫灰,比新的还要新

网友:
买这个是为了收藏么?

网友:
可以当藏品了。

网友:
早期的电脑都很沉,用料比较厚实

网友:
这玩意放在二战破译密码 ,让所有密电无处可逃

网友:
老电脑是单独买网卡或者调制解调器

网友:
2004年,奔腾4,感觉很不对啊,这CPU在当年应该也是古董了吧

网友:
当年奔四还是可以的

网友:
848主板当年还蛮贵嘞!

网友:
可以的,那年还是有P4的,PD比较贵,品牌机可能带猫。

网友:
好像我的第一台电脑就是2004年配的

网友:
865/848/845芯片组吧。。。。古董收藏了,G41P45系列至少还有SATA和PCIE接口

网友:
太老了,配置低

网友:
一看排线就知道挺老的电脑。

网友A:
QDI 主板,属于联想旗下
478针的老奔4, 高频低能

网友:
换个固体盘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这么老的收了干嘛?

网友:
我03年攒的电脑只有机箱在坚持服役,硬盘半隐了,那年代的机箱是相当结实,都是
ATX现在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QDI 主板,属于联想旗下
478针的老奔4, 高频低能

高频低能的是P4 E系列,A C系列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