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奥奔手电钻12v电池

楼主(2024-07-11):
奥奔手电钻突然用不了,开始以为没电了,充电五个小时,启动后几秒钟就停了,再冲满,万能表测试,一路电压10v,一路3v,装上启动后瞬间又停了灯都不亮,测一下电压发现没电压了,拆开电池包,三个电池,一个3.7v.一个3.5v,一个2.9v

网友:
换电芯                 吧

网友A:
奥奔啊,奥迪和奔驰的品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奥奔啊,奥迪和奔驰的品质呢

正解啊

网友:
我也用的奥奔电钻,五个电池的那个带冲击钻的那个,三百多买的,后来就看有大量的其他品牌几十的就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奥奔啊,奥迪和奔驰的品质呢

没太留意,一说才看到。

网友:
奥迪和奔驰合资产的

网友:
换电池,买电池、内阻仪、点焊机.....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有坏了的电池!!!

网友:
单独给电池充满装回去看看

网友:
换一组电池比较省事儿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手动均衡下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奥奔的牌子,真的不敢恭维

网友:
换组电池就行了

网友:
换新电池组,谢谢分享。

网友:
保护板坏了吧?

网友:
电池是损耗品嘛

网友:
换组电池接着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