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WIN7电源选项里设置了高性能后CPU还是降频

楼主(2024-07-11):
手上一台4代的老古董开了高性能, E3/1270V3就妥妥地运行在3.8左右的频率, 办公挺利索的.

另外一台 E5 2673 V3, 频率是2.4, 用的X99 一块杂板D3M4,  如上设置就是不行, 看AID64或者 CPUZ里, 频率就是一跳一跳, 运行个软件打开一瞬间就往上跳一点, 过会就马上降到原来的了.

咨询了主板卖家说是MOS那边散热器边上最好弄个风扇来吹着. 我看是瞎扯, 因为到大冬天极冷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况.

还有一台戴尔的笔记本, 之前设置高性能也是无法稳定频率, 后来找了一个官方的电源管理软件, 在软件里设置好高性能, 就稳定下来了

楼主:
这种有没有用过类似的, 有没有什么驱动或者软件能设置? 还有个卖家说让下载个游戏加加, 里面有可能可以设置

网友:
这东西得在bios里面设置吧

网友:
不妨尝试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看是不是有效果

网友:
主板供电不足、不稳,或者散热不行,高温引起降频

网友:
系统和BIOS是两码事

网友:
那要看主板供电,和电源

网友:
供电,散热i,驱动,系统,这几个都检测一下。

网友A:
较大可能是供电或者散热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较大可能是供电或者散热跟不上。

也应该有这个可能, 首先这个D3M4是一块X99主板, 应该是一块杂牌板子. 基本用着没啥问题. 上面也有人提到BIOS里设置, 里面确实有一些英文的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之类的选项. 不过选项实在太多. 而且也试着把POWER 设置成了 PERFORMANCE 性能模式, 用处不大, 继续跳频率, 估计是板子体质不行

网友B:
跳频率还是设置的问题,跟板子体质关系不大。体质应该是不能上某些频率吧,或者发热频率下降,不会刚开机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频率还是设置的问题,跟板子体质关系不大。体质应该是不能上某些频率吧,或者发热频率下降,不会刚开机就 ...

不知道还可以哪里可以设置锁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还可以哪里可以设置锁频率

这个只能针对具体主板去找了,不同的板子设置都不同,打开微信的拍照翻译功能,慢慢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