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早就想给给我的长安小货车改喇叭,今年有点闲置,所以就有时间改了。

楼主(2024-07-11):
长安小货车的原车喇叭只能算是听个响,一点音乐感觉都没有。
以前给它加了个高音头,今天把家里闲置的5寸中低音喇叭换上去。

厂家为了节约成本,这个喇叭直接设计在塑料支架上。
我的江淮喇叭和支架是单独的,随便更换喇叭。

原本打算买个支架才好安装新的喇叭,
但是拼夕夕只有密度板的喇叭垫圈,那个不耐水,沾水就发泡。
所以想着用3d打印一个。
比划好尺寸,不会3d制图,打算让坛友们帮我设置。

后来想想旧喇叭反正不要了,那就拆了喇叭,保留支架。
把边边打磨一下。

普通喇叭有4颗螺丝孔,试试刚好ok。

焊接上电线。

长出来的螺丝就用角磨机切割。

拆车门之前,你得准备好门板上卡扣。

原来用的插头,直接剪刀伺候。

安装好后的样子,

上车试试,久违的咚咚锵终于来了。
低音明显比原来有劲多了。
come on,let‘s go,载个妹子兜风去。

网友:
佩服楼主折腾精神,加了低音炮没有呢

网友:
好了,图片打开了。看着弄得挺好的,赞一个

网友:
这个纸板图画的那叫一个专业啊

网友:
没看到妹子

网友:
小货车就别拉妹子了,先搬砖换大马~~

网友:
原车喇叭硬,没有低音。

网友:
既然打开门板换喇叭了干脆把隔音也做了吧!话说汽车喇叭灵敏度都差不多92了,普通喇叭肯定低一点,换上去同等音量声音是不是小了?

网友:
做得蛮漂亮的

网友:
没有低音只能叫喇叭,有了低音才能叫音响,给楼主的动手能力赞一个

网友:
给楼主的动手能力赞一个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A:
新换的喇叭和支架之间的空隙没有打胶密封?

网友:
学习了,这才是改装,楼主还是有才的,声音是不是好多了。

网友:
come on,let‘s go

网友:
只有中低音也不好听的还有高音喇叭吗?

网友:
一个泡沫边,一个橡皮边,一个小磁钢,一个大磁钢,音质肯定不能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学习了

请认真看贴或者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换的喇叭和支架之间的空隙没有打胶密封?

里面有喇叭边上的纸圈,可以密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