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让闲置的笔记本电脑适配器利用起来——电源适配器巧改优质充电器

楼主(2024-07-11):
市面上拥有大量淘汰下来的笔记本电脑电源,该类型电源一般都具有充电功能,既可插电使用,又能给电池充电。一般笔记本电源输出电压在18-20V左右,内部带电压、恒流闭环控制,是改装电动工具充电器的优质电源。
本次改装的电源是联想20V 65W电源,我已把原始电源原理图抄出来了,方便改装使用,大家也可以勘误一下。

楼主:
这里要说明一点是AP4310的3脚和4脚内部自带2.5V稳压二极管,省去了外部参考基准源。
有打算改为其它输出电压的朋友,可以使用分压公式灵活调整上分压电阻或下分压电阻数值、已达到想要的输出电压。
设上分压电阻为R1,下分压电阻为R2,参考电压为Vref,输出电压为Vo
Vo=[Vref×(R1+R2)]÷R2
本电路为例,R1=9.1kΩ,R2改造后为1.2kΩ,带入公式数计算如下:
[2.5×(9.1+1.2)]÷1.2≈21.458V
由于电阻有误差率,实际改造后的电压会有略微差异,这是正常的。

楼主:
DC插头更换为L型5.5-2.1插头,这里建议更换为5.5-2.1长插头,内部结构为音叉结构的。
R74原机为1.8kΩ,用电阻箱直接代替,设置到1.87左右,输出为2.5A。1.87kΩ可用2.7kΩ和6.2kΩ并联代替,直接堆叠焊接即可。
拆掉原机D4共阳二极管,用两只3mm红绿色LED组成共阳LED,这里建议用封装在一起的双色共阳LED,站地更小,有利于安装。红色为恒流指示,红色为恒压指示。

最后用细漆包线把双色LED飞线到顶盖,飞线避开高压侧,飞线线路不宜过长,最后安装复原即可。

楼主:
到此为止,已经把完成的改装过程呈现给给位了,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最后把勘误后的原图分享给大家,需要的坛友可以下载使用。

网友:
是怎么改的呢?

网友:
一个二极管降压0.5V,(20-12)/0.5=16,串16个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A:
标准的手机充电器都有线补功能,也就是输出电流时,输出电压也会随之升高。输出电压升高的程度与输出电流大小有关系。输出电流越大,输出电压越高,以弥补充电线上的电压损失。
用电源适配器(普通开关电源)改制成充电器,不容易加上这个功能,使用时会有一些差异。

楼主:
改电压很简单,把R59 1.3kΩ换成1.2kΩ,输出刚好21.46V。如果所需充电电流刚好3.25A,电流部分就不用改了。后面我会详细讲解改装原理。

网友B:
笔记本电源自带充电功能我是真的不知道
看不懂只能喵喵喵了

网友:
坐等楼主开奖,不对,是开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源自带充电功能我是真的不知道
看不懂只能喵喵喵了

看不懂就找同款一模一样的抄作业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手机充电器都有线补功能,也就是输出电流时,输出电压也会随之升高。输出电压升高的程度与输出电流大 ...

其实电动工具电池,电压误差个0.1V左右也没什么,接近充满状态,线路电流很小,线压降也很小,这点电压差异可以忽略不计。
实在无法忍受这点差异,可以改4线采样法,电压取样回去直接从插头末端获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源自带充电功能我是真的不知道
看不懂只能喵喵喵了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一般只有过流保护没有限流功能,充电是要增加额外的充电限流电路的.但不可否认这类电源是很有改装DIY潜力,我们挖掘其太浅了.

网友:
是很不错的电源

网友D:
接个pd快充模块,充手机,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一般只有过流保护没有限流功能,充电是要增加额外的充电限流电路的.但不可否认这类电源是 ...

有恒流功能,详见原理图。
后续我也会待在测试,敬请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个pd快充模块,充手机,可以么

可以改变电压取样电阻,满足输出电压需求即可。

网友:
期待改pd快充。。。

网友:
某宝好像有转接板卖

网友:
再加上转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