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到手就拆,山泽hub

楼主(2024-07-11):
办公需要,买了两个hub.到了就拆,两个pxx券后55.51元(两个) 0.5米长度

外接供电试了一下,会从usb口溢出,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懂得大佬说一下
我是这样测试的:接上外接供电,公头usb接了一个双头母的usb 然后插上了usb检测器,能充电
不外接电源能带动三个500g的移动硬盘和一个usb鼠标接收器,其中一个盘读写的时候一切正常
目前就没有外接电源使用(不敢接)

网友:
感觉太贵了。

网友A:
盒子、蓝色端口都表示这是USB3.0的,可是芯片看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蓝色端口都表示这是USB3.0的,可是芯片看不清楚啊

gl3510 我查了是3.1的

网友:
电源不给力啊。现在要性能够都要外接供电的才行了!

网友:
感觉就是有点贵啊!

网友:
两个USB线并行供电试试

网友:
感觉有点贵了,这个不带外电源吧

网友:
嗯,确实.HUB芯片价格压的很低,USB2.0 4口MMT的只要1元多,3.0的也相应降下来了.

网友:
电源不给力啊。现在要性能够都要外接供电的才行了! 带硬盘肯定不得行!

网友:
USB3.0但是价格有的贵

网友B:
中间有个小孔不知道有啥用处。

网友:
做工看上去还可以,感谢分享

网友:
55这么贵啊,感觉不值这个价。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板子看着还行。应该用得住!

网友:
u3的可以带3个硬盘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有个小孔不知道有啥用处。

就是个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