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硬盘重新分配扇区数据不是0,但是却没有坏道,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4-07-11):
扇区重新分配,好像就是坏道的意思

扇区重新分配时间20多了,为何mhdd扫描没有坏道?
是不是奸商mhdd数据造假了?

网友:
都重新分配了,就是磁头不会读写那个地方,当然没有坏道了。坏道是无法重新分配的地方,才能被扫描出来。

网友A:
硬盘都有备用磁道替换坏道,当备用磁道用完后坏道就出来了。

网友:
黄警还能用,红警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都有备用磁道替换坏道,当备用磁道用完后坏道就出来了。

一般有几个备用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