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问题咋解决呢?

楼主(2024-07-11):
高层住宅,当初装修时考虑到可能需要在室外电梯间给电瓶车充电,所以搞了个插座,后来电瓶车都禁止上楼了,只能放到地下室杂物间充电了(上来下去不方便,但也只能这样了),实际也没用过几次,最近考虑到需要在煤气灶下面搞个插座,于是想把室外这个插座改到室内对应位置,但苦于没有激光仪,很难准确的找到对应的位置,涉及到橱柜打孔、煤气灶拆装、室内瓷砖打孔等等,位置不准的话,很麻烦,因为直接从外墙打钻到屋内容易打坏大面积瓷砖、打坏橱柜。在此请各位出出主意,如何才能找到准确位置?

补充内容 (2024-7-16 10:05):
讨论了几天,现有条件下看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只能从外面往里面仔细打孔,尽量打小孔,打通瓷砖、橱柜后,再仔细扩孔,抽线进室内,明装插座

补充内容 (2024-10-25 13:15):
补充:最终没有移动,两个动作,内部引线的地方插座加个开关,保证可以关闭外墙插座。内部下方需要的插座从邻近插座拉线解决。

网友A:
电瓶改成锂电池的!!然后可以拿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卷尺。。。。。。。。

就怕卷的误差太大呀

网友C:
86底盒又没电,拆除插座面板,电线用电工胶带包好,断开空开,用冲击钻上6-8厘的钻头直接干,打通为止。反正,你装插座,线也要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底盒又没电,拆除插座面板,电线用电工胶带包好,断开空开,用冲击钻上6-8厘的钻头直接干,打通为止。反 ...

就怕打坏室内瓷砖橱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瓶改成锂电池的!!然后可以拿回家

别搞了,锂电池更可怕!

网友D:
用30的水钻干打就可以了,不会钻坏瓷砖,20的也有!

网友E:
卷尺加透明塑料管,塑料管加水室内外找平再用卷尺测量离共同墙的位置,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0的水钻干打就可以了,不会钻坏瓷砖,20的也有!

没有水钻呀,其它钻头倒是不少,不想专门买个不常用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水钻呀,其它钻头倒是不少,不想专门买个不常用的了

买个转接头,转到电钻上就可以了,最好是角磨机,速度快!

网友:
9楼的方法可行,左右相差一两CM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卷尺加透明塑料管,塑料管加水室内外找平再用卷尺测量离共同墙的位置,应该差不多! ...

没有那么长的水管,考虑过这个方法,得接近十米长。。。一时半会找不到,事实上内外墙的距离也不太好找,室内还有墙、柜子等等,不像室外无遮挡,很难量的准

网友:
买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激光仪,搞完退回去

网友:
先打个小孔过去,然后换大钻头打回来

网友:
从室内合适的位置打孔,外面可以埋线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得烦恼。无论位置在哪都要打通这道墙,从灶台下面要装插座得位置向外打孔不行么?

网友:
直接从外往里打就行了,快透的时候进慢点就行了,打批点也没事,反正要装插座

网友:
是否可以用振动牙刷开启贴在厨房内墙上,外面用听诊器听振动最强的位置,或者制作一个音频放大器观察信号最强的位置就对应了厨房内部牙刷的位置,或者改装一个万用表的温度探头,接压电蜂鸣片来探测,看万用表指示最大信号位置
因为你说用水管来找平不行,所以我想的脑洞大开的方法,没有实验过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位置室内打,偏了在室外重新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