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盘文件损坏,每过一段时间就会随机损坏几个文件

楼主(2024-07-11):
手上有个u盘(一芯的主控,颗粒型号未知),每过一段时间就会随机损坏几个文件(ls自动补全是有的,但是要打开或者查看体积(-h)就会提示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打开包含很多文件的目录时很容易掉盘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科普下这是主控的问题还是颗粒的问题

有没有好用的数据恢复软件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U盘现在又不值钱,坏了赶紧换不然有用的数据没了,你要哭了,随机损坏文件肯定是颗粒不行了啊,主控也不给力,没法有效识别处理,慢格式化后再扫一遍,如查速度很慢,就放弃治疗吧

网友B:
楼上正解,建议洗洗睡...

--------------------

网友C:
大概率是颗粒漏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现在又不值钱,坏了赶紧换不然有用的数据没了,你要哭了,随机损坏文件肯定是颗粒不行了啊,主控也不给 ...

感谢,数据因为之前做了多个备份,所以目前没有损失,想先用来测一下数据恢复的软件再报废
测了diskgenius,每次扫描的80%就卡住自动关机,而且恢复出来的文件很乱(没有文件名,多了很多奇怪的文件),感觉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建议洗洗睡...



有没有好用的数据恢复软件可以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颗粒漏电吧~

经常掉盘可能会是哪些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用的数据恢复软件可以推荐一下

洗洗睡...

--------------------

网友D:
颗粒不行了,一芯都救不了了

网友E:
颗粒型号都未知,出现这毛病也正常,还留着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颗粒型号都未知,出现这毛病也正常,还留着干什么

用21年版本的chipgenius查出来的颗粒型号发现是错的,有没有其他软件可以查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颗粒不行了,一芯都救不了了

有没有可以查询u盘的颗粒读写次数的软件

网友:
可以直接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1年版本的chipgenius查出来的颗粒型号发现是错的,有没有其他软件可以查颗粒 ...

截图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先把数据备份出来。
测试:用urwtest跑全盘写读
尝试修复:重新量产

网友:
确实没有意义,那个红色+号的超级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把U盘拆开看下主控型号,然后按主控型号找量产工具,量产以后应该就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