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电信中兴F412光猫和腾达F3路由,怎么改wifi放大器?

楼主(2024-07-11):
朋友家宽带不稳,笔记本我优化过,也加装内存。在我家不卡了。回去后又卡,电信的去给修了宽带也不能解决。
电信给他一个猫,接上也不行。多出来的猫就闲置了。后来我去他家总体检查一次也没发现问题,不丢包,玩起来也没问题。
我走之后又不行了。走的时候猫给我带回来玩。前几天下暴雨,半夜电信大停电。我顺便把他的千兆猫换到我的宽带上。我原来的猫拆了看看。
这个猫用了很多年,7X24工作,重来没停过。居然还没坏。

腾达的路由是邻居小少妇给的,她老是说网速不行,我就建议她换一个路由。这个就给了我,放了几年了,这次一并拆了。
请问 有没有办法让路由变成wifi放大器, 不需要插网线。只通个电就可以的。

===========================================

                              连续工作好多年,里面黑黑的。

不想花钱买设备,只想这些路由或者光猫,有什么办法实现 wifi AP 信号放大作用。不需要接网线那种。谢谢

网友:
怎么样也放个小少妇的照片吸引一下人气

网友:
tenda因该有选wisp应该可以中继

网友:
中继功能就行

网友:
腾达那个小身板,做中继放大效果也不会好吧

网友:
腾达F3本来就有WIFI中继功能。一直在用。还算稳定。就是覆盖区域不大。

网友:
TENDA以前以WISP万能中继而闻名。

网友:
无线中继 现在大部分路由器都有这功能

网友:
既然都会做 网优,还会自己换光猫。难道不会搞中继 ?

网友:
那个叫无线桥接,要自己设置一下。不过现在有傻瓜式的叫无线mesh组网

网友:
三个天线的东西我一般不买

网友:
都没放置散热片。。。夏天用为了稳定建议自己加一个

网友:
腾达路由有万能中继WISP啊

网友:
桥接或者中继,腾达自带的应该有。

网友:
百兆没功放的小路由还是算了,效果不会好的。
螃蟹芯片倒不热。

网友:
邻居小少妇总说网速不行,是不是要楼主多去她家几次呢?

网友:
桥接中继不都可以吗

网友(2024-09-18):
腾达路由器,设定无线中继后,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