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鸿合多媒体实物展台HZ-V190并简单改造为电子放大镜

楼主(2024-07-11):
2024年7月11日

假期无事,拆解楼下配套房角落中吃灰的鸿合多媒体实物展台HZ-V190。

拆解前拍照留念

这是使用时的情况。下面的背景灯板都变黄了,左膀右臂灯板,廉颇老矣。

接口丰富

不是铝基板

按键板

去掉上面板的情况,左侧的铁板是镜头支架的一部分

按键

能接6.5mm的音频插头,这是什么鬼,usb旁边的原件空着,usb就是摆设

主板

中间的背景灯,侧边是led灯条+类似显示器中的均光板

这是摄像头

有2个聚焦电机

用闲鱼一搜,摄像头只有一家在卖,看到里面的视频,忽发奇想,能不能制作个简易的电子放大镜?
本想用废弃的希沃实物展台制作电子放大镜,效果太差,用这个效果好多了。
没有支架,就借用希沃的架子,把塑料壳锯下来,本来是用按键板,发现太麻烦,还有遥控器呢?一试,结果好用,那按键板就不用了。改造过程废了大周折,塑料支架太厚实,钻孔太费事了,详细过程不再表述。

楼主:
这是之前想制作的电子放大镜,效果不太好

网友:
可以调节光学放大倍数,一般的数码放大效果肯定没这个好!

网友:
上放大的图片看看效果

网友:
不知具体放大倍数多少

网友:
非常好,可以借鉴

网友A:
我就是直接用这种展台接个显示器,作为电子放大镜用啊,啥都不用改,22倍光学变焦再乘10倍数码变焦220倍,找点盒子里的拆机电阻,贴片零件狠好用,唯一缺陷就是有点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直接用这种展台接个显示器,作为电子放大镜用啊,啥都不用改,22倍光学变焦再乘10倍数码变焦220倍, ...

我也是最后后悔了不应该拆,但不拆台面有点高操作不方便
另外请教一下:“22倍光学变焦再乘10倍数码变焦220倍”咋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最后后悔了不应该拆,但不拆台面有点高操作不方便
另外请教一下:“22倍光学变焦再乘10倍数码变焦2 ...

就是说光学变焦放大是22倍,然后数码变焦还还可以再放大10倍,就和20年前的数码相机一样的原理。

网友(2024-12-30):
是不是有点儿鸡肋呢?

网友:
这个放大效果挺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