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浴室柜雷达感应灯开关

楼主(2024-07-11):
裝修买了两套浴室柜带雷达感应小夜灯,但是8节五号电池带动的,问卖家为什么不直接用220驱动开关,人家说不是每家浴室柜都留有插座的,这纯粹就是就是为了节约成本,本打算用路由器12伏电源改装的,搜了一下有这种现成的220伏驱动雷达开关,懒得折腾了还得找插头改装,直接买了两个2.4g12W的,还有5.8g和10.5G的,卖家说2.4G频率低,穿透距离远,但是有可能一些动作不会感应到,而5.8G的频率高,距离可以控制的近一点,感应动作更灵敏,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看网页选项,5.8g的是24瓦,10.5G的是36瓦,到货拆开看看 大家有懂得解释一下,到底有区别吗?最后一张图是原带的由电池驱动开关

网友:
衣柜灯,红外感应的就够用了吧

网友:
没看懂原配的那个12伏的输出功压是什么意思?也许是恒压输出驱动吧。你买的那个12瓦驱动应该就是12伏恒压驱动。只要你那个灯板是恒压驱动的灯板就可以。原配的12伏干电池驱动的灯板,估计功率顶天也就两瓦吧,12瓦的驱动肯定足够用。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

网友A:
雷达感应开关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感应距离有点太远。离的老远就感应到了。家里就那么大点儿的地方,我家是安在厨房的橱柜上还没等到厨房呢,在厨房门口一路过它就亮了。其实我只是路过厨房门口去厕所而已。

网友:
家里使用雷达感应的开关,最好买超高频的毫米波雷达,因为2.4G和5G的,容易和WiFi信号产生干扰。

网友:
用料多的电源。

网友B:
最好买超高频的毫米波雷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买超高频的毫米波雷达

多高算超高10.5G算不算超高?

网友C:
题目是拆感应开关,图片是LED电源,货不对板!

网友:
雷达感应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达感应开关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感应距离有点太远。离的老远就感应到了。家里就那么大点儿的地方,我家是安 ...

可以用锡纸屏蔽一下

网友:
感觉这种都有点太灵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题目是拆感应开关,图片是LED电源,货不对板!

左侧2/5那部分就是雷达开关。中间的三脚芯片外围一圈电容一圈打孔,都是特殊排列的。说白了,这就是一个自带雷达开关的12伏稳压电源。
我认为所谓的雷达开关,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容触摸开关。当导体在周边活动时,会引起电容的变化,电容的微小变化会影响振荡电路的频率,然后检测这个频率的变化,来输出开关信息。普通的电容触摸开关频率是10分低的,所以说它能只检测到几毫米范围之内的导体变化。雷达开关频率10分高,能检测到数米范围之内的电容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高算超高10.5G算不算超高?

微波炉是2.4g,那么10.5g,我觉得应该就是超高频了。

网友:
雷达,听起来很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题目是拆感应开关,图片是LED电源,货不对板!

电源雷达感应开关一体有毛病?

网友:
看起来挺复杂

网友:
是多普勒。。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