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2A 充电器拆解 3个电感,芯片是不是老一些 ?

楼主(2024-07-11):
  商家页面看见的,  芯片是不是老一些  ?

网友A:
改有的都有了还想怎样啊,做工可以的。

网友:
不怕老,就怕完。

网友:
你把它拆开了就是不老也得废。

网友:
没什么老不老的,不偷工减料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有的都有了还想怎样啊,做工可以的。

没π型滤波、没光耦、没LED指示灯,算三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π型滤波、没光耦、没LED指示灯,算三无吧

丌型滤波好像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π型滤波、没光耦、没LED指示灯,算三无吧

L1就是Π滤波电感
原边反馈方案不需要光耦
LED指示灯大部分手机充电头都没有

网友:
做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1就是Π滤波电感
原边反馈方案不需要光耦
LED指示灯大部分手机充电头都没有 ...

1我说的输出端没有呀,没有容易出现尖峰,输入端是减小辐射的
2没光耦的不如有光耦的电压精准,
3其实只要扳子上焊个红色LED,红色光线很容易通过白色外壳透出来的

网友:
看看怎样改个12v

网友:
稳定加耐用等于好货。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有固态电容滤波,输出像是用了同步整流二极管,用料很不错了,可惜省了安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