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一下,这个电机可以用21V电池吗?

楼主(2024-07-11):
原版是用12V的,想直接用21V的电池包。

楼主:
还有一把原版是用16V电池的,也可以用21V电池包吗?

网友A:
12V的差太多,应该不行,16V的短时间用应该没问题,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差太多,应该不行,16V的短时间用应该没问题,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商家标称的应该不准吧?主要应该看电机,但是它后面写的单位是12vb和21vb,如果没有那个B就可以理解成16V的那把电机是支持用21V电池包的。

网友B:
功率会直接增加两倍,

网友C:
宽电压的可以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宽电压的可以试试呗

我试了下都可以,但是怕电机受不了,主要是看不懂VB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会直接增加两倍,

。。答非所问

网友D:
12V的用21V寿命有点担忧,超到16V应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的用21V寿命有点担忧,超到16V应该还可以

我也是这么想的,电机上写的好像一个支持12V一个其实支持21V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一把原版是用16V电池的,也可以用21V电池包吗?

貌似12V的不适合,16V的还可以用用。

网友F:
原来是12V的,你用21V的怕不是在作死哦,当然短时间肯定没啥事,能撑多久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12V的不适合,16V的还可以用用。

我也这么觉得,因为16V的电机后面写的是21VB,应该是最高支持21V的意思,配的充电器也是21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12V的,你用21V的怕不是在作死哦,当然短时间肯定没啥事,能撑多久就不知道了... ...

我打算买个21V的给16V的用,因为16V的电机后面写的是21VB,我猜测应该是最高支持21V的意思,商家配的充电器也是21V的,然后把16V的电池包给12V手电钻搭配着用算了,比较3电池和4电池应该差别不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打算买个21V的给16V的用,因为16V的电机后面写的是21VB,我猜测应该是最高支持21V的意思,商家配的充电 ...

16V的配21V电机正常啊,毕竟要留有富余,问题是21V的电池满电你确定只有21V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V的配21V电机正常啊,毕竟要留有富余,问题是21V的电池满电你确定只有21V么? ...

可以呀,买的5电池满电20出头,最低18V

网友:
两把开关都是12-24V的,改21V没问题,但第一把电机是12V的,改21V不太行,会大幅降低电机寿命,第二把完全没问题

网友:
你百度贴吧问了,但是你设置了不允许任何人回帖

网友:
可以,放心使用,只要不长时间开机就行了,我12V的洗车水枪都接21V的电池使用,功率大了好多,不好的就是时间用的久了电机发热比较大。

网友:
在贴吧也回复了你,转述一下,

如果说应急使用,或者使用频率很低,强度也低,那确实可以,每次使用开关不压到底,对电机影响不大。(调速开关其实就是调压,0-电池电压,你换上21V电池,开关不按到底,按一半大概也就12V,与原来基本一样,但是这样对开关又有压力,一般开关调速是前75%用mos管调速,按到底后是直通电池mos管不工作,长期用mos管调速,开关质量不过关有可能mos管扛不住就烧了,)

鉴于你这个品牌比较垃圾,电机肯定不是正常的电钻暴力电机,因为电池扛不住,(这也是很多小钢炮都是16V的原因,用12V不好吗,手感好很多,但是就高功率需要对电池更大的要求,好电池成本那是杠杠的),,如果较低功率的电机,那么加大电压后,烧毁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基本也不容易烧,但是由于电机是靠磁力相斥做工,加大电压等于加大电流,加大了线圈的磁力,但是定子磁力没变,所以电机的输出功率提升并不明显。属于能效比不高,能用不好用。

如果你这品牌同款式还有21V的,那么就很有可能,这个电机本身就是21V的,用在12V上刚好功率比较小,对电池要求低,不需要去另外选一个12V低功率电机,一个厂家会尽量的物料通用,如果是这种可能,那换21V是妥妥的正常好用。

最后一点,这种货色尽管用,用坏了就换个电机(我个人觉得概率比较小,除非你经常堵转,而堵转本身高功率电机都极容易烧,解决办法是开关带堵转保护),没坏就是大赚,,至于说能效比之类的,你能问出这个问题,估计也不会在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