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刚倒新钻石12寸风扇 拆开看看,顺便 轴承封502 上油 这样防卡死……

楼主(2024-07-11):
12寸 铝线电机 样子漂亮 ,牛逼的是 12小时不停 手摸电机上面塑料壳子 没有一点温度  ……

16寸标明铜线  当时没有仔细看  ……

这种电机轴承  用 502  封几层 里面稍微多点十几滴油  耐用的,不能太多 会流出来 ,我是有飞马航空机油  这种不挥发 ……

网友:
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A:
502不耐油吧?应该用704

网友:
这种轴承有微孔,外边得油毡也吸油,一般3-5年不会缺油

网友:
电扇看着还挺新的

网友B:
现在只买滚珠轴承,铜线电机的,加油其实加车用全合成机油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买滚珠轴承,铜线电机的,加油其实加车用全合成机油最好

航空机油 比你说的 高几个等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不耐油吧?应该用704

  可以的  有几个在用  ……

网友C:
这种感应风扇电机 有不发热烫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感应风扇电机 有不发热烫手的?

所以说他牛逼   摸塑料壳子没有一点温度

温度枪缝里 打电机  比旁边高 4 度      28   32  ……

网友:
我现在都买的轴承款

网友D:
买轴承款式的 到手换个好点轴承 能用很久很久

网友:
502太硬了吧

网友:
航空机油也就那样    都是进口货

网友:
航空机油 也有等级的 汽机油也有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轴承款式的 到手换个好点轴承 能用很久很久

  品牌风扇自带电机   按照这种方法  寿命不低  ……

网友:
用直流无刷电机做了3个台扇 一个吊扇 老风扇全部吃灰

网友:
质量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