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2906主轴有点紧

楼主(2024-07-11):
大有2906角磨机主轴有点紧了,,,最近一段时间没用,现在用突然发现主轴好紧了,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收藏精品,不能使用的。

网友:
问题就是叫你换新了。

网友:
谁让你用了,大有是用来收藏和炒作的,不是拿来用的。

网友:
润滑油干了??

网友:
是主轴紧还是电机轴紧?这个要分辨清楚才好,电机轴都是有一定预紧度的。还有,紧不紧每个人的感觉也不一样。建议用直流钳表检查一下角磨机的空载电流,如果不大于10安培,就没问题。

网友:
主轴和电机轴是九十度交叉,用斜齿轮机构传递动力的,有点紧也是正常的,只要电机运转时,不超过额定电流,就放心使用;不放心就拆开检查一下主轴,电机轴是密封在手柄里的,应该不容易坏。

网友:
突然变紧肯定是有问题的,拆开看一下啦,很简单,大有的东西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