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进型电容放电笔

楼主(2024-07-11):
看到 @oronzou 大师分享了电容放电笔的电路图,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也画了个板子,并在此基础上改进了一下,增加了高低压指示:高压时(当前参数大约50V)红色LED亮,低压时绿灯亮。
下面分享一下功能逐步完善过程,有兴趣的坛友也可以实践一下。
原贴地址:自己做了一支电容放电笔,支持几十伏到400V直流电压放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211&fromuid=3307898
这是原电路图和打样回来的板子并焊接好的样子,全贴片元件设计:
测试发现大概50V左右LED就不亮了,但是仍然可以放电,不够直观。原因是电压过低稳压管D2无法击穿,R6上的电压过低,不足以点亮LED。所以加个三极管将R6断开,这样虽然放电电流变小了,但是LED仍然可以点亮。另外发现限流电阻太大,放电太慢,所以去掉一对,只保留R2R3。电路和PCB成了这样:
既然限流电阻可控,那么并联一个LED就可以实现高压指示:
这种情况下绿色LED会一直亮,那就再加个三极管控制他,最终版如下:
PCB还没打样,先看看3D视图吧:
其中有段时间红色LED和绿色LED都会亮,不过也不是坏事儿,如果把两个LED换成双色LED就能红-橙-绿3色显示了,哈哈…………
另外就是低压时放电电流比较小,时间比较长,对于高压电容来说容量不会太大,可以接受。
谢谢观赏

楼主:
看一下测试视频

网友A:
太奢侈了

还用了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奢侈了

还用了三极管

是啊,一个电阻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奢侈了

还用了三极管

嗯,还用了仨

网友B:
这个没有必要吧,随便搞个电阻搞定了的事情,像大电流电阻搞小点,想小电流电阻搞大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必要吧,随便搞个电阻搞定了的事情,像大电流电阻搞小点,想小电流电阻搞大点。 ...

楼主就想看LED逐渐熄灭的感觉

网友:
还以为是防静电的放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想看LED逐渐熄灭的感觉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可以的,

网友:
中间那一坨被你搞的好乱啊 哈哈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吧

网友:
板子上焊好的电容咋用它放电

网友:
一堆说没有必要的人,人家发帖展示的是技术手段,很多时候看别人发的东西可以举一反三,人家也不是跟你在这讨论有没有必要的事呢

网友:
玩得很溜么,看着不错。

网友:
太奢侈了,我都是螺丝刀一彭,boom,可响了

网友:
看LED逐渐熄灭的感觉倍爽!

网友:
其实简化一点可以直接用220V LED灯板截一段还方便一些,有桥,有限流,有指示(LED贴片)

网友:
做的很漂亮啊!要的就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