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铭LM-770C拆机

楼主(2024-07-11):
今天闲来无事拆了一个坏掉康铭LM-770C的马灯,里面是用铅酸电池供电的,电池已经严重掉电,量不出电压,且电池两端并联的一个电容炸掉了,目前维修零件不足没继续维修,好奇心驱使下想了解一下它的电路原理,根据电路板绘制了如下电路图(个人理解,能力有限,已经根据能看到的绘制完,但是总是觉得少一路供电),有没有电路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那个地方绘制有问题,还有这个电路是怎么给LED供电的(LED小板比较简单,将几组LED并联到供电电路的输出段),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LED灯组与电池并未形成环路,不知道电流是什么走向的。下图中电路板已镜像与电路板正面元器件保持一致,绿线为220V输入,C2为炸毁已拆除的电容,C2旁边的红黑线是拆掉的铅酸电池,电路板上方的红黑线就是输出到LED小板两端的线,中间电位器总共有五个脚,三个在下面,两个在左右(感觉应该是固定脚,除了电路板背后有两个相连的,另一个脚与该电位器的其余四个引脚阻值均为无穷大,所以电路图中未画出)

楼主(2025-02-09):
终于找到那条通路了,这个电位器果然是五脚的,左右两个脚除了定位外还是个开关,只要一开就是接通,关掉时是断开,之前测量时一直都是关着测所以一直找不到这条通路!

网友:
看电路还是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