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点评一下,这个充电器属于什么档次

楼主(2024-07-11):
各位大佬点评一下,这个充电器属于什么档次,比yonii tc1怎么样,哪个好?

网友A:
没emi,没散热片,低档

网友:
这个充电器的确是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emi,没散热片,低档

这个靠谱还是 yonii的 tc1 靠谱,手头就这两个

网友:
给什么充电的?

网友:
这个连光耦都没看见,真不怎么样

网友B:
看用在什么地方,不能一盖而论。

网友C:
输入EMI省了,不够良心,提供24W输出应该没问题

网友:
没散热,只能说明输出功率不大,具体性能,只有测试后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EMI省了,不够良心,提供24W输出应该没问题

膜拜大佬,光看个图就把电路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用在什么地方,不能一盖而论。

就是给软包航模电池充充电,有时候也给18650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