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台式机WIN11家庭中文版更新系统后,正常关机 机箱风扇还转电源灯不灭

楼主(2024-07-11):
台式机系统:  Windows 11家庭中文版   ,  系统未激活
在京东买的  宁美国度 的兼容组装机 ,系统是  宁美国度  安装的,估计是盗版的,所以未激活

好象是最近 WIN11提示要更新系统,结果更新系统后出现了问题。(WIN11系统是强制更新,就算我不点击更新,过一段时间后也会强制更新),我觉得WINXP系统好象可以由我自己选择,是否更新WINXP系统,怎么WIN11系统是强制更新呀?

台式电脑我正常关机后, 显示器黑屏,但台式机机箱有响声,应是机箱内的风扇在转,机箱的电源指示灯也亮。键盘上指示灯关闭。(按键盘上大写键,大写指示灯也不亮; 按键盘上 小键盘键,小键盘指示灯也不亮)
我试了几次,正常关机,都是这种情况,  我只有拔掉  台式机机箱的220V电源插头,才能使机箱 断电。我又试了一次,正常关机后, 按  台式机机箱上的重启按钮, 电脑重启了。 这说明 电脑机箱并没有断电。

百度搜,360搜 “win11关机后风扇还转电源灯不灭”, 看到有贴子: https://g.pconline.com.cn/x/1656/16566191.html
https://www.baiyunxitong.com/bangzhu/6709.html     Win11关机后主机还在运行|Win11关机后黑屏风扇还转

1、首先,按 Win + X 组合键,或   右键   点击任务栏上的开始图标,在打开的菜单项中,选择 Windows 终端 (管理员)

2、Windows 终端 (管理员)窗口,输入并按回车执行  powercfg  /h  on 命令;

3、接着,按 Win + S 组合键,打开Windows 搜索,搜索框输入  电源  ,然后点击打开系统给出的最佳匹配选择电源计划控制面板;

4、  电源选项  窗口,左侧点击    选择电源按钮的功能

5、接着点击更改当前不可用的设置;

6、取消勾选关机设置下的    启用快速启动(推荐)    ,就可以修复关机后主机还在运行的问题了;

网友A:
现在的系统都趋向强制更新,我的荣耀手机也一样,晚上睡觉时更新了(我还关闭的更新,就差开发者选项里没关)

网友B:
win10/11各种垃圾功能,那个什么易升还有小娜,要关机就让你别关机,要开机要你等,删了还自动装上,你说的这问题在中柏平板上面也有,一个用电池的设备也搞个这垃圾功能,本来电池就没多大,所谓关机只是进入休眠了,但是还在运行,导致第二天就开不起机低电压了,要充好久研究好久才发现是这智障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系统都趋向强制更新,我的荣耀手机也一样,晚上睡觉时更新了(我还关闭的更新,就差开发者选项里没关){:0 ...

手机软件/系统开发者更喜欢弓虽使用者

网友:
装ltsc,组策略注册表一改,就不会强制更新了

网友:
我用的win10,最近提示我好几次,让我升级win11,那个拒绝升级的选项很小,而且语义模糊,就是想哄着骗着让升级win11,我就想不明白,我升级win11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用企业版 LTSC 不就好啦

网友:
反正是盗版,有什么好纠结 的

网友:
安逸点还是装个WIN10 LTSC版本吧

网友:
我都是禁用系统更新的,只要应用软件能正常使用,就不管了。
等系统垃圾多了,再彻底重装。

网友:
我的HP小主机,18年买的,WIN10,最近也出现这种情况,晚上回去试下。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经验

网友:
LTSC 2021比较好用

网友:
提示更新,直接不更新,还是用WIN10习惯。关机后直接拔电。

网友:
我家里的主机win10,前几天刚刚更新过,昨天我宿舍自己的台式机win11也刚刚更新过,系统更新我从来都让它更新,没遇到过更新后出现各种问题的情况。但是你说的这种关机关不掉以前倒是遇到过,现象是点击过关机选项,显示屏也黑了,但是硬盘灯还狂闪,主机风扇还在转。不过不是在系统更新后出现的,跟系统更新没关系,应该是后台某个程序无法结束运行造成的,我就是直接拔掉电源,再开机,然后再试着让电脑关机,它就能正常关机了。

网友:
安装适度精简版还是很好的,自带杀毒,自动升级,小什么的都精简掉

网友:
对桌同事前两天刚遇到这事儿,好像也是按照楼主这般操作解决的。
话说碰到过两回了——电机开始电源关机后,自动重启了!两回都是同事发现的原因:键盘的某个键没弹起来!!!!

网友:
我这里同样的情况,但用楼主的方法未奏效。症状还是关机灯亮风扇转。真不知道这win11搞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11各种垃圾功能,那个什么易升还有小娜,要关机就让你别关机,要开机要你等,删了还自动装上,你说的 ...

用精简版系统,禁用自动更新,去除小娜,你说的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系统更新确实烦,策略弄了还是更新。不过没楼主说的关机风扇还在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