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组个充电宝,请教一下21700电池选哪个品牌型号好?

楼主(2024-07-12):
想组个充电宝,请教一下21700电池选哪个品牌型号好?谢谢

网友:
三星INR
并夕夕便宜的力神不行

网友:
建议买成品 二手米3W

网友A:
请问楼主准备用什么外壳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准备用什么外壳套件?

可以试试EVE新出的 5800mah电芯,同问准备用什么外壳套件? 我之前买的套件不能上飞机,个别机场查的很严

网友:
前阵子买了个酷泰科的PB100,2个21700串联组10000mAH。

放电大约5600还是5800忘记了,感觉效率低了点,实际充电大约38WH不到点。

放电也很直接,最后一个灯说灭就灭,直接断电毫不拖沓。

输出最大22.5W,输入最大30W,很符合我的需求。

网友:
我用lg的做。

网友:
必须是酷态科,哈哈

楼主:
壳体到无所谓,电路板的选择头疼,不知道选哪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