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助大家一个特殊故障,体重称不能称重,

楼主(2024-07-12):
如图,电路板拆了就这样,开机大概10秒屏幕不亮了就,称重没反应,机器是2032的电池,电压3.3v,这个能修不,会是哪里问题,毕竟这玩意没有不行, 有也没多大用

网友A:
电池电压够吗?
电容是不是有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够吗?
电容是不是有漏电的?

电池电压3.3v,电池没事,电容贴片的也不会测量啊,

网友B:
锂电电池电压标准3.7v,充满4.2v,过放截止电压2.7v,3.3v不是没事,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电池电压标准3.7v,充满4.2v,过放截止电压2.7v,3.3v不是没事,电池没电了 ...

说得很对,电池该充电了

网友:
电池单独充电,还不行,扔了

网友:
首先更换电池,电路板出问题几率小。

网友:
电池电压3.3v,已经低电了.
正常电压是3.6V - 4.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电池电压标准3.7v,充满4.2v,过放截止电压2.7v,3.3v不是没事,电池没电了 ...

正解呀!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充电或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插上充电器就好了

网友:
充电试试看

网友:
先把电充满再说

网友:
充电先   电路板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自动关机不是正常功能吗我家的不上称就会自动关机

网友:
充满电试试

网友:
这就是没电的故障

网友:
简单办法用鳄鱼夹就是并个电量充足10086,看看故障是否依旧

网友:
如果充满电了还是这样,那就是电池供电部分出问题了,查电池电压、容量,查供电电路上的阻容是否短路或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