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到一组很特别的电阻

楼主(2024-07-12):
我不说特别之处,大家来总结,我总结为3点

网友:
仪器仪表用

网友:
总结:你好像对这些电阻很感兴趣

网友:
标的PPM参数是指温漂吗?

网友A:
该电阻性能如此之高,宝贝啊

网友:
哦去,你这都是拆的啥啊,破坏文物?

网友B:
1.精度特别高
2.温漂特别低
3.数量特别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电阻性能如此之高,宝贝啊

真的不高,就是比较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精度特别高
2.温漂特别低
3.数量特别多

哈哈,你把特别去掉还差不多

网友:
精度高!误差几个PPM。

网友:
第一次见到用ppm的电阻,这货得多老啊

楼主:
哈哈,你们总结的我都不满意,我总结如下:
1. 数值很多不是整数,基本以95至尊结尾。
2. 标注了温漂,这个不多见。
3. 9M电阻旁边那个什么标准都没有,是个光棍电阻,其实它和9M是一对儿,它们俩凑成9M,这很遗憾,单个9M多好呢

网友C:
看颜色是不是年代还不算久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颜色是不是年代还不算久远?

你说的没错,写着呢,02年的

网友:
高精度低温漂,这种无源器件都不便宜啊

网友:
使用场合不广,一般地方使用区别几乎没有。

网友:
喜欢这种颜色的,标注清晰直观。02年出生的,颜值还是那么高

网友:
1 非常用阻值
2  低温漂
3  误差低
4  好货
5  仪表上拆的
送你两条,买三送二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