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尝试修复不准的电压表头

楼主(2024-07-12):
尝试修复不准的电压表头

简易电动车只有转把电量,三灯显示,都要等快用完了才灭灯。于是乎,淘宝买了电量指示灯,含电池条和数字显示。但因为防水不好又被淋雨了,有段时间就出现电压不准,会高2V左右,48V车电量就老自动跳到60V去。
先拆开之前做的充电口测试,看看有没补救的方法。

果然有个调节电压的可调电阻。

转个镜头,车上的简易电压表,

用铸工胶封住了,还是没能阻止进水。

更离谱,55.5V的测出62V,直接跳到60V档。

进行拆解清理

最后直接在可调上增加串联了电阻。

本想直接用固定电阻,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电阻,最终还是串在原来的可调电阻上。

调好了就顺便恢复最开始拆的那个表,充电电压显示用的,后期想想如果用电压电流表就好了,不过太贵还是放弃了。

最后,两个表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华,谢谢欣赏。

网友:
哈哈,我是不会修

网友A:
这种要库仑计才准吧听别人说的

楼主:
最近生活挺奢侈啊。

网友:
会修理表头都是高手!

网友:
水是从正面漏进去的,你在背面用胶也没用啊,另外应该用704硅橡胶,那个是软的

网友:
这种可调电阻极不靠谱。但是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生活挺奢侈啊。

怎么了?

网友B:
铸工胶肯定不行。我是用705还是706记不清了,透明硅橡胶灌封的,扔水下都没事。。
可能是可调电阻因雨水导致品质下降失准引起的数值漂移

网友:
看着线性度还可以的,有钱了直接整个库仑计上去。

网友:
这种显示电压的只能做个参考,看电量还是必须要带库仑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要库仑计才准吧听别人说的

库仑计看容量,我只是看个电压。。其他不参考,太乱脑子会颠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工胶肯定不行。我是用705还是706记不清了,透明硅橡胶灌封的,扔水下都没事。。
可能是可调电阻因雨水导 ...

结果修好没一段时间,又出了新款表头了,直接塑料壳全包带防水。

网友:
电路板如果进了水,应该尽早把水汽散出去,里面有水的情况下,不要加电,等完全干了再加电

网友:
这玩意感觉作用不大啊,感觉加速没那么给力了就充。来回六公里多,新电驴一周充一次,现在麻烦点得多充一次 免得被丢到路上

网友:
找个基准电压调试

网友:
要的是动手过程, 满足感还有的……

网友:
改的好,我也不会,谢谢分享

网友:
热熔胶打上行不行

网友:
感觉还要看电池,电池不行表显50一加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