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芯片有什么替代型号?

楼主(2024-07-12):
图里这个六脚降压恒流驱动IC,表面印有06MDA,目前确认它坏了,可惜某宝搜不到,请教下各位前辈,这个驱动ic有啥替代品不?或者哪儿有的卖?

网友:
南麟LN2506MR-G 丝印06MDA 车灯驱动芯片LED恒流IC现货
价格¥0.28   3000PCS起批
属性 最低供电电压 8V  最高供电电压 60V  工作温度 150c  工作频率  160KHz

网友A:
好像是这个玩意,南麟的LN2506MR-G

网友:
先把它几个引脚的电路图跑出来,就好找替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这个玩意,南麟的LN2506MR-G

就是这个

网友:
现在许多恒流源都用到它

网友:
牛人多呀,丝印反查!
好好的型号不标整个这丝印,给谁说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