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nova 5i手机出现系统恢复模式无法进入系统-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7-12):
成都同事娘家爸爸的华为nova 5i手机开机一直处于系统恢复模式,无法进入系统

上加热台准备开拆

拆开后盖

拆下主板护板

拆下主板,正反面来个照

拆下主板CPU处的屏蔽罩

CPU被屏蔽框架挡住了,剪掉被挡的部分

吉之荣7700A旋风枪拆下CPU,此机型DDR没在CPU上层,独立焊接的

CPU除胶

清洗干净

植锡CPU,我用的是千住锡膏

植好后的样子,上面有阿尔法焊油

主板CPU焊盘处理好后,准备焊接

焊好CPU并清洗干净,这个主板比起双层IC焊接简单多了

主板装机壳中测试下功能,均正常

主板CPU打上适量的散热凝胶,不可过多

屏幕中框CPU处也打上少许凝胶,原来的散热膏还是软的,不用清除掉

主板装中框,装好摄像头

装上主板护板,内部得保持干净

开机进入系统

好象昨晚又是一个通宵,半夜3点多还修了空调内机滴水

装机后再次测试各项功能正常

完美修复华为nova 5i手机系统恢复模式无法进入系统故障

END

网友:
华为早期的手机都容易CPU虚焊

网友:
前后盖 拆开后,周围泡棉怎么处理,恢复时候需要重新粘贴吗 ?

网友:
发热量大  这个问题    好像无解

网友:
我的首发买的mate10,感觉一重试应用就重启,应该也是虚焊问题了,屏也裂了,唉~

网友A:
好象昨晚又是一个通宵,半夜3点多还修了空调内机滴水

排水管容易堵,我以前是用篮球打气筒插入室内机下水孔来处理。

网友:
修这种问题多少钱

网友:
我的一个泡过水的苹果6SP也是在刷机界面。刷不上机。是怎么回事?修一下大概多少钱?

网友B:
华为系列的CPU虚焊问题  应该是鸿蒙系统背锅
应该不是主板设计问题

网友:
不错,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虚焊的故障都很常见

网友:
真是维修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水管容易堵,我以前是用篮球打气筒插入室内机下水孔来处理。

我用单车打气筒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系列的CPU虚焊问题  应该是鸿蒙系统背锅
应该不是主板设计问题

听说鸿蒙功耗高?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C:
原来内机喷水是下水管堵了吗

网友:
说实话,电脑的硬件我能拆下一一复原,但手机我就有些害怕,精密度比手机要高,总担心拆了就不能还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内机喷水是下水管堵了吗

水堵住出不去,然后室内机的汇流槽满了,风就把水吹出来了,通畅以后就不会喷了

网友:
学习了,没修过手机,原来这种现象是虚焊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