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爱普生R230 R330 L805打印变慢解决办法 几乎0成本

楼主(2024-07-12):
此方法同样适用爱普生R230 R330等爱普生类似的机型,此类机型出现打印全幅A4大概10张以后速度变的很慢,触摸电机发烫,休息几分钟就好,但是再次打印2张又变慢,夏天出现概率明显大于冬天。很多打印机维修师都是无脑交换电机,换什么加速器,其实完全没必要的。

L805速度变慢无非电机过热和CR计数太高,过热的解决办法并不是换电机,而是轴承那滴两滴机油,迅速左右拉动墨车,让机油浸进去,反复两三次就行了,其次用下面的清零软件清零CR,如果还是解决不了,某平台买L805专用的散热块,5块钱一个,亲测买一个就行了,就我下图那个蓝色的散热块,当年5块钱我买了2个,额外收了我5块钱的运费,我本来打算上下各装一个的,但是下面的话要档齿轮,亲测装一个就行了,涂抹点硅脂卡在电机上面,我是用的散热垫,L805出厂的电机没得些人说的那么脆弱,也压根不需要什么加速器,如果以上办法你都试了还是不解决问题,再考虑换电机。

清零软件我设置的是下载连接永久有效,是否和谐就不知道了。此清零也可以清零废墨垫。
提取码:52pj

下面是有钱人的连接

CR电机清零教程,这截图是我原创的,如果你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一样的截图,也是我在其他地方发的帖子。

网友:
r230也这样

楼主:
对 爱普生很多跟L805差不多造型的机器 都是这个方法 什么R230 R330都是这样解决的。
只是看很多不负责的维修师,看着别人说打印掉速就喊人家换高价的加速器,换高价的电机,其实完全没必要。价格和贵不说了,好多新手根本换不来,一顿猛虎操作把电机和皮带拆下来,装......装不回去了。
我自己的L805是两年前买的二手的,当时到手就发现打印全幅A4最多10张必定减速,电机发烫,当时马上下单买了散热块,同步清了CE,打了几滴机油,马上就好了,估计那散热块都不需要,这用了2年,今年夏天又降速, 仅仅只是滴了2滴机油马上就好了。
电机发热大概率就是缺少润滑。其实是不需要换新的。

网友A:
现在机油也不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机油也不靠谱了!

我用的是机动车换机油剩下的,装一小瓶能用好多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机动车换机油剩下的,装一小瓶能用好多年。

这个粘度有点高吧?

网友:
公司L805串色,刚买回来时打印效果还是很好的,现在打印暗暗的,检查喷头还串色,不如佳能G3000打印明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粘度有点高吧?

5W-30 SN  粘度不高啊,就跟普通的菜籽油类似,这普通电机用的机油没得那么高的要求,是个油能润滑就行,菜籽油都可以的,只是菜籽油管不久,专用的机油管的久一些。滴一滴只要进了轴承马上就好了,有了润滑明显电机轴承阻力小很多,发热也小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粘度有点高吧?

我说的是机动车换了机油没用完的新鲜干净的机油哦,不是车子流出来报废的机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机动车换了机油没用完的新鲜干净的机油哦,不是车子流出来报废的机油。 ...

我感觉用缝纫机那种稀薄的机油合适

网友(2024-12-12):
楼主,可以发一下滴机油的位置吗,不太清楚具体是往哪滴

网友(2025-05-16):
感谢老铁、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