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12v电源双电源供电系统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24-07-12):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现在做产品给12v气泵供电,要求掉电自动切换成电池供电,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充放电模块,另外,我用继电器模块切换,大电源断电后还有电容放电导致继电器无法立即切换电池供电。

网友A:
电池输出端串个二极管

网友:
试过P MOS方案没

楼主:
我查一下,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输出端串个二极管

我试一下

网友:
有现成的产品何必自己改,成熟剖的产品也不贵

楼主:
我是这样实现双电源切换的,但是220v转12v稳压电路掉电后有电容不会立即给继电器断电

网友:
  装个12V 五爪继电器  ……

平时吸合状态  断电 接触  ……

网友B:
UPS了解一下,电瓶一直浮充状态,断电时基本不影响,只是可能带不了太大功率的而已...

网友:
看功率,如果十几瓦以内有很多现成的模块,充放电自动切换一体的,如果是大功率的话可以看看分体模块自己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S了解一下,电瓶一直浮充状态,断电时基本不影响,只是可能带不了太大功率的而已... ...

感谢老哥的指导,我在某宝找到了,另外他说在交流转直流输出并联一个放电电阻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实现双电源切换的,但是220v转12v稳压电路掉电后有电容不会立即给继电器断电
...

中间6只脚的是什么东西?你啥字也不写,我敢说论坛里没一个人猜得出。

网友:
继电器换220V的直接供电就行了

网友:
原则上加时空电路(时控器)现实中应为不知啥时候停电就是加个电阻

网友:
直接用一个220V触发的继电器不行吗?有市电时吸合市电供电,没市电时释放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实现双电源切换的,但是220v转12v稳压电路掉电后有电容不会立即给继电器断电
...

可以检测220V那边呀,不要检测220V转12V,12V这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