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不起作用的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

楼主(2024-07-12):
改装电路找到了个之前干活拆回来的空开带漏电保护,测试按钮按了不起作用,拆开来看看烧了,电路板上有个黑色长条芯片都烧通了,这得多惨

网友:
规规矩矩平平常常用用换换

网友A:
ELE电子漏电保护器的平均寿命比ELM电磁式要短得多。

  而且,ELM电磁式的可靠性比ELE电子式的更高。

网友B:
了解下电子式和电磁式漏电保护器

网友:
现今实在是太【卷】啦,各个厂家都开始不停的抠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了解下电子式和电磁式漏电保护器

一线大厂的ELM电磁式漏电保护器,一般用十几年都不坏。

  我自家用的就是便宜淘的大船货拆机二手的ABB、梅兰-日兰、施耐德电气、金钟穆勒……

网友:
里面黑那么大一片

网友:
坏了立马换,关乎安全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E电子漏电保护器的平均寿命比ELM电磁式要短得多。

  而且,ELM电磁式的可靠性比ELE电子 ...

学习到了

网友:
坏了就换新的,用着安全

网友:
烧的够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