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显示暗淡的18650充电器XTAR VC4S

楼主(2024-07-12):
网络上的图片

现在是显示屏显示不全了,需要拆解

裸奔的照片

主控芯片,打磨了,看不到型号

显示屏驱动芯片

现在是显示屏部分暗淡,我以为是斑马纸或者导电胶问题,拆开一看不是这样的,现在找不到配件了。

网友:
这算是荧光屏吗?

网友:
这种硬封的芯片不会坏的,但是感觉是显示屏老化问题,因为四个电池的显示都不清楚,不是单单一个出问题,当然还是先测量一下芯片供电电压吧。

网友:
如果是LCD屏,后面增加发光LED灯珠就可以了

网友:
是偏光膜老化吧?

网友A:
我有一个,不是要查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不是要查供电吗

不事供电的问题,应该是显示屏的问题,有些字段显示清晰,有些不清晰

网友:
充电器看着不 错,试着修修

网友:
仔细看屏幕上一排金属夹在屏幕上的,有无氧化或松动的

网友:
XTAR的东西还是很精致的

网友:
会不会偏光膜老化了

网友:
换偏光膜试试

网友:
好像很高大上

网友:
看了板子的照片,电源输入是DCDC,MLCC电容滤波。感觉像是MCU和CS1622的供电异常导致的。当这两个芯片输入电压低的时候,LCD就会没有显示。

网友B:
高温导致的显示故障 4S/4SL我都有 4S还莫名其妙坏了一个槽 接触点要改善 随便放内阻偏大 要顶住负极等待识别完内阻才充得快

网友:
屏坏了?或者检查下主控和译码器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温导致的显示故障 4S/4SL我都有 4S还莫名其妙坏了一个槽 接触点要改善 随便放内阻偏大 要顶住负极等待识 ...

有没有替代品,感觉100多买了一个这,用了没几次就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替代品,感觉100多买了一个这,用了没几次就坏。

暂时没有 确实不咋地 我前后买了3台 时间长点就接触不良了 有槽位检测不到电流 我只是买来分容的 如果拿来改装不知道行不行 加强散热放电提升到1A 电池座用硅胶线飞出来 就是不知道改完靠不靠谱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B:
暂时没有 确实不咋地 我前后买了3台 时间长点就接触不良了 有槽位检测不到电流 我只是买来分容的 如果拿 ...

有没有推荐的18650充电器,可以看内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