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冬天在北方电动自行车上不太适用啊

楼主(2024-07-12):
低于0度就不能充电了,有保护板的就造成保护了,否则容易造成电池损伤
别看人家汽车,人家汽车有低温充电发热装置,

这个不如铅酸电瓶

网友A:
那电池是不是得做保温处理?

网友:
常见的电池冬天表现都不好

网友:
这一点还确实是。锂电  不管铁锂还是三元  零度以下充电,大概率就会坏。不是容量减少,是直接会有坏的电芯。铅酸就没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容量衰减,不会导致电池损坏。如果在东北冬天没有室内充电的条件,就要慎重选择锂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电池是不是得做保温处理?

做保温那电池发热怎么散热?搞个发热垫估计好点?

网友:
保温那电池发热怎么散热?搞个发热垫估计好点  别想了,个人很难搞。老实买铅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保温那电池发热怎么散热?搞个发热垫估计好点?

锂电池发热很小吧,30毫欧10A电流,内压降300毫伏,功耗才3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