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充电宝随身WiFi型号M100

楼主(2024-07-12):
废品站捡的,打开没有WiFi,扫二维码让充钱,去酷安看了下,说是删除esim卡就可以了,那么问题来了,红圈里面的是esim卡吧。

网友:
估计是最后一张图的 右下角那个才是 esim卡

楼主:
刚查了下,红圈是电源管理芯片,IP5306,方圈这个纯数字的应该是esim卡。

网友A:
做工不错,不知道资费如何,如果可以更换实体SIM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不知道资费如何,如果可以更换实体SIM卡就好了

这种随身WiFi都是坑,自己的卡不好换,各种魔改刷机

网友B:
要是能用自己流量卡的比较方 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用自己流量卡的比较方 便

WiFi都找不到,好像是被隐藏了

网友:
直接换板改成充电宝解决问题~

网友C:
————————————————————————————
TD-LTE无线数据终端

型号:M100                8000mAh
Wi-Fi名称:MIFI-621360
Wi-Fi密码:1234567890
设备号:86259306621360
————————————————————————————
IMEI:862593066213605
MAC:000AF5213605
WIFI:4G-MIFI-3605
————————————————————————————
板号:MM02-V1.1

BM: INJOINIC(英集芯) IP5306 [1]
                        2.1A充电2.4A放电高集成度移动电源SOC

PMIC:MediaTek MT6328V [2]

CPU:MediaTek MT6735V [3]
                        ARM-A53 @ 1.3GHz *4
                        Arm Mali-T720

eMMC:SAMSUNG KMNJ2000ZM-B207 [4]
                                4GB EMMC + 4GB LPDDR2SDRAM

RF:MediaTek MT6169V [5]

RF PA:NZ5633L [6]

WiFi:MediaTek MT6625LN [7]

eSIM:ICCID 8986112323604405958B
Nano-SIM:(有卡座)
————————————————————————————
电池:
                HH 126090 3.7V
                8000mAh 29.6Wh 2023H20H
————————————————————————————
参考资料:
[1] INJOINIC(英集芯) IP5306  2.1A充电2.4A放电高集成度移动电源SOC https://item.szlcsc.com/item/193089.html
[2] MediaTek MT6328V 数据表 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datasheet-pdf/pdf/1221768/ETC1/MT6328V.html
[3] MediaTek MT6735V https://www.mediatek.cn/products/smartphones-2/mt6735
[4] SAMSUNG KMNJ2000ZM-B207 https://bbs.16rd.com/thread-568818-1-1.html
[5] MT6169射频应用说明和布局指南https://bbs.16rd.com/thread-568963-1-1.html
        《MediaTek MT6169V RF Transceiver Partial Circuit Analysis of the Input Circuits》        https://datasheet.datasheetarchive.com/originals/crawler/eeworldonline.com/203be872e8a5dc7ef9bad40a3be1228d.pdf
[6] NZ5633L Broadband Power Amplifier Module https://www.semiee.com/fd481168-4f91-430c-831d-be4f264b76df.html
[7] MT6625L四合一连接芯片datasheet/数据手册 https://bbs.16rd.com/thread-572805-1-1.html

网友:
感觉这种网卡是被远程控制的,不充值连路由系统都登录不了。

网友:
记得当年买过9.9的那种USBWiFi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电池用

拆电池改到台灯里面

网友:
不如拆了换充电宝电路板拉倒

网友:
还是买物联网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
TD-LTE无线数据终端

哇,大佬,好详细资料,辛苦了辛苦了

网友:
这种sim卡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
好多板子都用IP5306很方便,我买个充电仓也是这个,带WIFI,有次宾馆插上,电量灯开始闪,赶紧拔了,看电量还能正常显示就没管,后面发现还剩两格电就爱跳,WIFI从之前的7小时缩减为5小时还不稳定容易掉电。出差结束后,才回家换了个IP5306。改了大容量电池,但现在吧,使用强度又不如出差时候大,现在电量正常了,但到处有WIFI用的少了,而这个便宜的WIFI不是很稳定,延迟高,反应慢,信号还不稳定.要是贵的可能会好很多

网友:
就当拆个电池用。。。

网友:
赚的就是后期话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