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0W氮化镓PD充电器SDC-238 多功能3A3C桌面适配器

楼主(2024-07-12):
前段时间买的200wPD电源,掉地上后壳摔开了,就顺便拍照记录一下,看上去质量还行。
本来犹豫是买268w还是200w的,后来想想多了68w,但是价格差不多买2个200w了,于是就红包后55买个200w的。
有3c+3A或4C+2A,具体参数参考商品详情页:https://detail.1688.com/offer/742892712739.html

网友:
这么多口,看着都刺激

网友:
这么大功率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吗?这都拆了,精神可贵啊

网友:
虚标严重,这能达到200W?100W估计都够呛!

网友:
这个真的能到200W?散热跟不上吧?

楼主:
200W满载没有试过,100W那个PD输出一直在用,输出功率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变压器上标着100瓦

网友:
这种板子一眼二次降压,一次降压24V直流母线,二次降压由3517S  3518  IP6527  IP6538等车充降压IC把24V降压5 9 12 20V,看到3个电感,根据布局大概能估计,C1 C2为一路,电感最大,IC估计是IP3518、C3 A1为一路,IC估计是IP3516/7,A2 A3为一路,IC估计是IP6527

网友:
其实我想看OPPO或者VIVO的200W单口充电器。

网友:
变压器都标了100W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输出口够多。

网友:
这个功率也够用了,使用挺方便的,一个顶4个。

网友:
输出口真多。

网友:
这么多口,功率也够用

网友:
看着还不错,主打一个多口输出,支持多种协议!

网友:
一百瓦没问题。。二百瓦就是虚标。。同时输出最多几十瓦。。这种电源就这样。。。

网友:
别管100还是200,瞅瞅做工是很不错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真的是一网打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