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板上的三极管能否随便替换

楼主(2024-07-12):
  几个月前有台安钛客450W电源一直没搞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8987-1-1.html

  现在终于下决心把PS223小板拆下来测试。小板上的电阻都测了,容量没什么变化。没办法,想换个三极管试试。

楼主:
  手边有个长城电源的板子,上面的三极管可以和安钛客的小板三极管代换吗?

小板三极管型号是W1P

网友:
要是能随便替换的话,全世界只要生产一个型号的三极管就够用了

网友:
要分清N管还是P管才能代换

网友:
12V电压高了导致保护,你不去查原因,反倒去换保护小板上的零件,这不是瞎搞吗?

网友:
根据丝印查型号

网友:
根据PS223应用电路图,12v与5V都升高,可查(12V)PS223(5)脚和(7)脚与12V间的取样电阻,(5V)PS223(10)脚与5V间的取样电阻,是否变阻或开路。

网友:
三极管怎么能随意更换,如果是这样,那就好了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是P还是N极的

网友:
参数一致是可以替换

网友:
要看参数啊,三极管的外观未必是三极管,有可能是二极管、431、MOS,各种传感器都有可能。

网友:
不能吧,真像楼上各位老师讲的一样,这东西如果通用了那不就乱了

网友:
会发生什么

网友:
同型号能换

楼主:
ps223小板的三极管看不出参数啊,不知道怎么测试

网友:
这东西需要专业的人搞

网友:
需要有电子方面的知识才能修耗电。

网友:
照着7楼查一下。

网友:
同型号可以,如果怕测量不准确可以拆下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