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博世GDR 120-LI拆解,维修。

楼主(2024-07-12):
博世GDR 12-LI拆了很多了,第一次拆GDR 120-LI,虽然只差了个0,价格却差了一倍,还是GDR 12-LI扎实,无论齿轮箱,还是电机、主控,区别都很大,废话不多说,开拆。

网友A:
楼下来说是不是上海产地的550,浙江不太可能

网友B:
看原来的电刷厚度还行啊,根本不用换啊,应该还能服役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原来的电刷厚度还行啊,根本不用换啊,应该还能服役很久

送来后盖掉了,就顺手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下来说是不是上海产地的550,浙江不太可能

按品控来说,应该不会是小厂。

网友C:
某些大品牌的工具,其实用料就是比较正规,基本都是大厂供料,但价格确实是高不少,国产的东西,得慢慢把品牌与口碑做出来,这个是个漫长的过程,很多厂家没熬出头就倒了,这也是我们的悲哀。

网友D:
我有个博世的冲击钻,使用体验无论哪方面都比国产的大牌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些大品牌的工具,其实用料就是比较正规,基本都是大厂供料,但价格确实是高不少,国产的东西,得慢慢把品 ...

没办法,各行各业太卷了,国人擅长模仿,但是为了利润和销量,往往放弃了质量。恶性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博世的冲击钻,使用体验无论哪方面都比国产的大牌强多了。

不说他好,但是随便拆个东西,就知道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无刷的更好吧

网友E:
挺不错的,生产力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不错的,生产力工具

是的,简单的构造,出色的体验。现在价格也下来了。

网友(2024-08-18):
看样子使用频率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