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一个65寸屏幕求方法组装一台电视

楼主(2024-07-12):
刚中午吃饭时候,电视看着直接冒烟,第三台康x电视报废,
十年前买的第一台55寸,结婚用一个月不到红屏,在结婚前那天换了一台新的,跟着出现屏幕的黑斑越来越多,最后突然之间开不了机。放着放了好几年

同样十年前一起买的另一台43寸,输入端过保后就出现混乱,只能接一个输入信号,包括USB,多接了就会自动乱跳。
这次这台就是22年买的,以旧换新65寸,当时可以选择荣耀的,老婆下单选了这个,谁知这次直接看着看着就后面冒烟!立刻跑去关了总电源,拔下电源

刚才问了客服和400,都是一个答复整机保一年,屏幕,背光,逻辑板,高频板保3年。但是刚才上门检查的他们的人说了,除了屏幕保3年,其他板全部保一年!
刚跟400投诉完,他们明确不了,我也区分不了,那个是逻辑板,那个是高平板,反正主板保一年,保外自费。
现在估计就是剩下屏幕是好的,如果按照屏幕买一套公版的驱动板,是不是还要另外买一套电源供电,才能组装成电视使用。

补充内容 (2024-7-25 20:15):
修好了,顺便解决散热问题,外挂风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4485-1-1.html

网友A:
我2015年用打鱼机三星屏装的55寸电视现在依然声色俱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015年用打鱼机三星屏装的55寸电视现在依然声色俱佳

请问是买电视驱动配件还是显示屏驱动配件,供电是不是还要独立买电源

网友B:
楼主这运气也是没谁了啊,我几台电视,最早的海信,飞利浦都过去15年了,后来的小米47 小米55 还买的带刀的55,新房子的荣耀55, 雷鸟75,都没有坏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运气也是没谁了啊,我几台电视,最早的海信,飞利浦都过去15年了,后来的小米47 小米55 还买的带刀的 ...

会不会是某牌子质量原本就有问题,加上我运气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买电视驱动配件还是显示屏驱动配件,供电是不是还要独立买电源

显示屏带驱动配件的,另配主板带电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带驱动配件的,另配主板带电视功能

等我拆开看看烧的严不严重,毕竟是使用中直接冒烟

网友:
质量不行怪售价,原厂的板哪坏换哪,没必要搞成DIY 机器。

网友C:
自己会组装的话,估计一百元,组一台出来

网友:
直接找找有没有对应型号的的主板,一般都是屏幕容易坏吧,碎了。

网友:
能当显示器用就行,现在都用盒子了,盒子还有免费的,否则都要会员才能看

网友:
楼主要关注下环境了,太潮湿? 电压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会组装的话,估计一百元,组一台出来

应该可以

网友:
折开看那块烧就换那块,还用得着全套换吗?

网友:
接找找有没有对应型号的的主板

网友:
一般网上都有同型号的板代换的,也非常便宜。因为别人都是屏坏了,板子只能当废品零件卖。

另外说一下,这多年了没看到过电视冒烟 烧的,特别是显像管电视淘汰后

网友:
如果是冒烟,拆开问问就能找到对应的板子
换个板子就好了
只要屏幕是好的,就好修的

网友:
拆开用鼻子闻闻!